[联想]
关于刷写逻辑板

楼主(2014-11-20):
请问要用什么设备刷写逻辑板的芯片资料?

网友:
编程器是刷写ROM芯片的最好工具。

网友:
买一个编程器

网友:
刷码片内存工具,网上有买的。

网友:
TL866CS编程器可以吗?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建议购买RT809F,也可以搜索RT809F使用之教程!当然有需要的直接到直营店或者编程器的官方网站看看!

网友:
建议购买RT809F,这个比较方便,读和写都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