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能上QQ不能打开网页?

楼主(2014-11-20):
WIN8能上QQ不能打开网页,刚买的新
笔记本
电脑求高手解?
不能打开网页
不能打开网页

网友:
无线和有线都不能用吗?看网卡驱动什么情况。

网友:
换别的浏览器试试先 不行的话 重装系统吧

网友:
你PING 8.8.4.4看PING的通吗,如果PING的通,那就是DN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