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析索尼PCG-61212T M961笔记本3V5V开启新号维修方法

楼主(2014-11-20):
     求助分析索尼PCG-61212T M961笔记本3V5V开启新号维修方法

各位老师好-请教个问题-索尼PCG机子的问题-看过这个机子月饼老师讲的保护隔离电路 的分析,根据分析后还是没有搞定哦-求大家给个方法
VIN正常7脚LOD 5V LL1 5V LL2 3V  EN1 EN2 0V 不正常
我从EN修走-此处还冒风险把LOD 5V接到2个EN上,待机3.3 V5V正常产生-但是不触发-开机按键上0.8V 无法开机-开机信号到EC中间没有断线-EC一样0.8V 把这个脚撬开单独测量貌似一样0.8V
这个ALW_ON是 3V5V开启新号-貌似是走这里出来的-各个地方的电压我标在上面了你们看下-此处PD5这里1脚为19V,2脚为0V- 本人做了个实验-把PD5的第2脚悬空(不接主板)测量有5V-奇怪装上就没有大家根据上面图片标有的帮我分析下是否正常呢?此机没有思路了-3V5V都没出来待机0.00 强制线5VLOD到PD5第2脚 后待机3V 5V产生-但是不触发

求思路-积分奖励的少-但是大家可以一起研究下呗-谢谢了各位
图纸发下求别删掉哈-就是这个板子:

网友:
果断换EC吧!

网友:
EC换过 一样的-没有效果

网友:
刷过BIOS了没有呢

网友:
BIOS没有刷过哦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刷刷BIOS更健康

网友:
跟BIOS有关系么?没出3 5V啊各位-好吧我试试

网友:
3V5V没出,干待机芯片,EC 。bios 肯定能解决

网友:
不是从那里出来的,那个起保护作用的,还是ec开启的

网友:
建议还是检查隔保。先打值ALW_ON正常不,PQ4 PQ33 PU1还有PU15这些都会影响ALW_ON不出。多注意点PQ3和PU1那块,PQ3控制极不能为高

网友:
是PQ33不是PQ3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摸一样

网友:
首先确认下   你的ALW_ON这个信号发出点找错地方了,这个是EC15脚发出来的,接下来说维修,1、你在开启信号上面单独加了电压   5V,3V出来了  说明芯片正常,而且你的输入电压也是19V,你需要检查的地方是EC到待机芯片的电路,检查路上的电容、电阻(电阻无穷大了 ,en也是不会有电压的,电容穿了,拉到接地也洗白),确认线路元件正常(另外一个做法,从EC发出来的那个脚飞一个线到EN脚 看是否开启)2、如果线路坏了就飞线,线路中元件坏了就换元件。3、如果线路正常,请刷下BIOS(注意备份BIOS程序),如果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请检查EC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如果满足而没有发出来请换EC。4、你出了3V5V但是还是无法开机,就说明开机条件没有满足,那就开始检查 时钟的供电、复位信号是否出来,没有出来就修,如果出来了,检查晶振,如果晶振是好的,到这一步基本可以开机了,如果不行,请按时序挨个检查吧

网友:
示波器呢  拿出来用用啊

网友:
AC_OFF_3#  看这个正常不  正常的话是低电平

网友:
ALW_ON  老老实实修这个信号吧  修着修着 问题的根源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