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刀直入版】小修T60触发不上电问题!!!

楼主(2014-11-20):
【病人姓名】:IBMT60
【病症】:待机0.03,按下开关键变为0.01且电源重插前不能再次触发
【诊断】:有待机,但是电流上不去且下降,说明系统供电有问题,貌似被某元器件拉低,最后断定3V5V问题

【手术过程】:首先进行开膛手术,取出主板找到3V5V芯片,此芯片为MAX1901E(在板子背面),它的3V5V电感在另一侧(在板子正面),测量待机状态下有3V5V,但在开机瞬间3V5V全部拉低为0V。换掉C216和C511,插显示器上电——亮机!

至此,手术完毕。
接下来是给病人进行缝合手术……

网友:
楼主  不做医生   改行干维修了?

网友A:
怎么说这个是通病呢?修过很多吗?

网友B:
噢!原来是病人IBMT60的肝脏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说这个是通病呢?修过很多吗?

之前是个师兄说这是通病,他经常修。后来我自己也觉得不太妥当,不管是真是假,换个主题名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噢!原来是病人IBMT60的肝脏出问题了!

感谢您经常光顾我的帖子……感谢您的支持!!

网友:
师兄,2个电容搞了多少米米呀

网友:
速度还挺快的,秒杀呀

网友:
正好遇到一样的问题,换了就搞定,哈哈

网友:
这是着机器通病  一般3V的电容坏

网友:
是常见问题,电路问题比较多的,楼主的应该是电容坏了吧。

网友:
好像这款机器的那个电容是坏得比较多。

网友:
楼主有做医生的潜质

网友:
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