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噪声太大怎么出理

楼主(2014-11-20):
客户拿来一华硕本本装系统,说运行慢,开机发现运行时候,咯吱咯吱直响,一听就知道是硬盘响的,以为磁头有问题想坏了,用MHDD检测发现没有坏道和红块,既然没发现问题,拆机看硬盘年号,是13年8月分的,还算新盘吧,以前新的硬盘也没这种情况,现在这硬盘都怎么了,从装系统还是慢,I3处理器,4G内存,不至于呀,感觉问题还是出在硬盘上,这硬盘,咯吱咯吱的,一分钟能响好多下,而且有时候声音还好大,难道这是硬盘有问题了吗,除了检测硬盘坏道,还能怎样看硬盘是否有问题,求教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我也有块盘,读写声音很大,查也没有问题,总感觉机器都在读盘,,,换其它盘使用就感觉机器很快

网友:
还在保,送修呗

网友:
判断是不是硬盘有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换个好盘,装上系统,看看是否速度快了

网友:
出现异响,严重坏道会引起,电路板也会引起,固件有的时候,也会引起异响,如果,在保修期内的话,最好是保修。

网友A:
你用MHDD检测是按顺序扫描,问题不会暴露。正常读写时磁头大范围跳跃,有问题就会暴露出来。不信你用随机扫描试试,肯定会发现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MHDD检测是按顺序扫描,问题不会暴露。正常读写时磁头大范围跳跃,有问题就会暴露出来。不信你用随机扫 ...

MHDD怎么随机扫描,没用过,有命令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MHDD怎么随机扫描,没用过,有命令吗

MHDD可能没有。

网友B:
能不能推荐个随机扫描硬盘的软件呀,我扫描下试试

网友:
在保的话,拿东西敲坏,送修

网友:
做一下 交叉檢查
初步應該是硬盤有問題
保固內就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推荐个随机扫描硬盘的软件呀,我扫描下试试

HD Tune Pro

网友:
在保就别想着修,现在数据可以取出,换块盘只损失了时间,数据保存了,硬盘换新的,多好的状况啊。

网友:
硬盘敲盘严重,估计是用不了多长时间了,早换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