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h61h2-am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4-11-20):
此板到手上无复位,实测CPU供电没有,有点玄啊,新一代的板子。论坛里可以搜到图纸,心里微喜,那修复率和速度将上升一大截啊。
上次修H61的,无CPU供电,无图纸,测量信号找了半天都找不到,最后放着,等哪天有时间,好好研究一下,找一下测试点。
测CPU供电芯片的条件:

EN和VCC都正常,不要急着换芯片,我发现H61,H55,这种芯片很难坏掉,基本上换了不管用。
这时候观察了下内存槽,发现第二个槽,SPD针和一个内存管总线针,已经弯到时面去了。
这时测了下SPD无电压,估计是SPD引起的无CPU供电,但不急着补线,先来研究为什么会引起无CPU供电。
实测PROCPWRGD无电压,那么CPU就不会发出SVID。

先来看看为什么桥不发出PROCPWRGD(第15步),会不会是桥供电条件没满足,是由于那个SPD电压,实测桥的3.3V是在断线的前级,所以排除。
根据时序:

第14步:桥要先发出时钟,实测时钟没发出,因为时钟是桥自己产生的,所以可以不管。
第13步:pwrgd3,这是由IO发给桥的,除CPU供电,所有供电好信号。
实测没有,是由这个信号引起的不出procpwrgd.
再到第12步:ATX_PWRGD,实测已经产生了,那为什么IO不发出PWRGD3呢,我们可以看到:

实测PWRGD3的上拉电阻R720 1脚没电压,原来IO已经发出PWROK,只是没上拉电压。
不出CPU供电的原因已经找到,补上SPD线后,出CPU电压。正常显示。
测了下PROCPWRGD有1.0V,又去测了下DRAMPWRGD 有1.5V。
我发现根据那个图纸的时序,DRAMPWRGD在第11步就要产生,我没补SPD线的时候,测了下DRAMPWRGD也没产生。
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产生。有的说跑码后,有的是内存供电正常产生。
跑码后产生:为什么它那个图纸看着明明就是跑码前就产生的。
那就是内存供电正常产生,但为什么我的内存供电正常,没补SPD线,它就没有产生。所以我觉得实际还是跑码后产生,个人见解仅供参考,以前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其实这些也可以不必管,反正记住,集显供电和内存复位的条件,必须要有DRAMPWRGD就可以了。

网友:
这时序看得有点晕

网友:
LZ是 售后专修人员吗

网友:
其实和笔记本6系列差不多了,都多两个信号,DRAMPWRGD PROCPWRGD  可以理解为CPUPWRGD  特别是95831 芯片,集显供电,

网友:
这时序我也看的有点晕了。

网友:
刚刚看了下H61的时序图,基本上懂了。

网友A:
最后的总结是6X以上的吧  5X的集显电压不需要你说的那2个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后的总结是6X以上的吧  5X的集显电压不需要你说的那2个信号。

嗯,是的,因为5系列没有SVI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是的,因为5系列没有SVID。。。

DRAMPWRGD是桥收到ECPOROK后发出的,不是跑码后产生的,但是实际上如果缺少这个会导致不过内存 但不会导致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