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 刷BIOS后不开机电源键没有反映

楼主(2014-11-20):
dell 1464 刷BIOS后不开机电源键没有反映,求助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原机的BIOS没备份吗   只能继续刷BIOS了

网友:
没刷对吧。。。

网友:
拆下来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机的BIOS没备份吗   只能继续刷BIOS了

要拆下来刷吗?又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用编程器就可以刷啊

网友:
必须拆下来刷

网友:
拆出来用编程器刷啊

网友:
继续刷呗,刷的程序不能用!

网友:
拆下来继续刷啊

网友:
难道你没拆机刷的?

网友:
再刷回来不就好了,没备份就重新下载

网友(2014-12-28):
哪刷回来啊 哥哥

网友:
大哥 主板 19v 正常吗  3v 5v 正常吗

网友:
目测非同行

网友:
刷不好再刷。

网友:
多找几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机的BIOS没备份吗   只能继续刷BIOS了

分清是集显还是独显再刷嘛,刷前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清是集显还是独显再刷嘛,刷前备份。

又不是我刷BIOS  回复我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