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通病掉电艰难维修

楼主(2014-11-20):
开始是一触发就马上掉电。拆机马上看到3v,5v旁的两个电容短路烧焦了。手指碰碰就掉了。掉了之后触发可以看到LOGO之后又掉电。然后据说有个通病是那个金属管,摸一下确实有个上管比较烫。没有现货换,就直接拆掉通电(不知道这样行不行),结果一触发又掉电了。然后测试有个330电容短路了。换掉,然后再拆掉金属壳mos管换成通用的(可能接错还是怎么回事),还是不行。结果摸cpu电源管理芯片,,烫,,从一台好机器上拆了个下来换上去。然后通电测试,,,另外的铁壳mos又发烫很厉害,结果我就把他们4个都拆掉了。通电,管理芯片也不热了。然后想改MOS管,,4个也太多了。。。算了,还是定铁壳MOS原装管,顺便多定了一个CPU管理芯片,先把4个MOS管换上,又可以见到LOGO了。可是又掉电了。然后把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能坚持的时间久了。。不过还是会掉电。多试了几次,居然用的时间更长了。可以装系统。。。不过还是时不时有掉电现象。然后想到会不会是3v  5v那边烧了那两个小电容问题呢,,,有个大点的换上,还是有点点掉电现象。还有一个超级小的电容,焊盘都烧掉了。。。刮铜焊上。似乎不掉电了。。要长时间试试看。

网友A:
本来以为铁壳的东西铁壳都是地线,开始还把两个铁壳MOS管加硅脂然后加铝片连起来散热,幸好没烧掉CPU,一个外壳19v,一个1v   恐怖,I5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来以为铁壳的东西铁壳都是地线,开始还把两个铁壳MOS管加硅脂然后加铝片连起来散热,幸好没烧掉CPU,一个 ...

楼主真是有创意啊   还给铁壳散热啊

网友C:
B460掉电通病是51123的13脚249K电阻腐蚀和电容腐蚀引起,换了那几个马上解决问题,修了几十例了。。看看去

网友C:
换完记得把C壳上面贴着51123的那块祸害黑色吸水泡沫撕掉!不然慢慢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B460掉电通病是51123的13脚249K电阻腐蚀和电容腐蚀引起,换了那几个马上解决问题,修了几十例了。。看看去: ...

早点知道就好了。改那个MOS管改到我凌晨5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完记得把C壳上面贴着51123的那块祸害黑色吸水泡沫撕掉!不然慢慢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原来是它搞的呀,,,第一时间听哥的话把它撕掉了。换了之后真的到现在都没掉电。终于弄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真是有创意啊   还给铁壳散热啊

我从来没学过笔记本维修。我只是读书的时候物理特别厉害。然后毕业了就自己开店了。工作都没参加过,这些维修都是在讯维网查大家的贴然后加上自己思考学回来的。现在都是在帮同行修下笔记本液晶什么的。是个新手,,,不过也能帮同行修好80%以上的笔记本。

网友A:
头大,一个小时之后又一直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大,一个小时之后又一直掉电了。

把掉电马上又插上又可以开机用很长时间。。。。。晕,真是搞不懂。没示波器,也不知道是不是供电不稳,现在换个原装的电源试试看。

网友:
我现在这台也是一样

网友:
看楼主修得没什么思路啊,不过很有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从来没学过笔记本维修。我只是读书的时候物理特别厉害。然后毕业了就自己开店了。工作都没参加过,这些 ...

额  那挺不错的   有恒心

网友D:
楼主高人哪,自学成才,没培训过,我也是在家自学的,天天上迅维网,看同行的贴子

网友:
楼主刚开始搞错方向了   应该还是待机烧糊地方的问题

网友:
只能说楼主胆子蛮大的,原理不懂的情况下敢下管子通电,没事多上论坛看看贴子吧,对你肯定有帮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高人哪,自学成才,没培训过,我也是在家自学的,天天上迅维网,看同行的贴子

彼此彼此。我也是自学的。希望我们多探讨交流。

网友:
自学都能有这水平,哪有人教还得了,搞到凌晨5点,估计没多少人有 你这毅力,这板子 还是查待机芯片这块吧

网友:
换了原装电源,至少每次开机用了几个小时以上了。

网友:
最后掉电问题终于*脏话*发现了。有个19v经过两个电阻分压之后连到待机芯片51123那个铜线烧断了2 /3看起来就像通孔一样,没注意。又不完全断掉,结果没发现,电流大了可能就不稳定掉电了。现在补上正常了。太难发现了。测的时候是通的。。。。

网友:
B460这个机子是爱坏那个管子的

网友:
向楼主看齐了,也是一毕业没工作搞电脑维修,从最开始的装机、装系统到现在换屏换板,进而学习芯片维修,爱好的驱使,学习的兴趣加上坚持下去相信会有不错的结局。

网友:
这款机器是要用原装电源好些。

网友:
这个机器有待机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