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T240显示器自动关机,电源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4-11-21):
求助,三星T240显示器自动关机,电源指示灯不亮,大概一天出现一次,自动关机后3-5秒钟内按触摸电源无法开机,过后能正常开机。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那的问题,谢谢!

网友:
驱动板看下

网友:
电源板电容问题也会有可能。

网友:
5v输出电容有问题吧

网友:
先把按键拆掉,在来看,如果还是自动关机就刷程序来看

网友:
先排除供电的问题,在拔按键板  刷MCU

网友:
按键有问题了,,,,,,

网友:
我记得T240按键容易坏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看帖必回帖

网友:
一个一个电容替换

网友:
换50V电容   就OK     研究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