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总线在电路中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4-11-21):
KB_DET#
LPC_LFRAME#_PCH

INT_SERIRQ

LPC_LAD1_PCH
LPC_LAD2_PCH
LPC_LAD0_PCH
LPC_LAD3_PCH

LPC总线在电路中有什么作用,如上,这些信号的作用和测试方法?

网友A:
这些是自检过程中需要的一些信号 ,也就是在CPU得到最后一个复位仍不跑码时,就要查主板全部主供电,总线(多种),检查这些信号。没有点水平要理解这些东西是很难的,我早两天也请教过月饼老师,说对总线都不理解,也不知道总线是不是都是两根线的。“”他跟我说,要明白总线那点东西对维修来说很少用到“”。得记牢几只芯片组时序和其他供电电路的工作原理是学习的重点。对主板电路有较全面的(每部分的工作过程)了解以后,再去弄明白总线中什么意义也不迟。主板的信号需要理解的东西太多,等你在这里混得个版主级别时自然就能对些东西理解了

网友B:
总线,用示波器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线,用示波器测

哎、惭愧,有个示波器只会看看电压有没有杂波,不知道怎么看数据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些是自检过程中需要的一些信号 ,也就是在CPU得到最后一个复位仍不跑码时,就要查主板全部主供电,总线( ...

   还要经历这么多啊,看来要达到那种境界还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要经历这么多啊,看来要达到那种境界还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啊

这个是要多磨炼的了,如果天天都修不跑码的主板,用个一年半载的,或许对哪几个总线都清楚。在手的资料没有针对它有总结,没修过主板,对你提问的问题答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