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EP31 DS3L reset led on the card test plink

楼主(2014-11-21):
Motherboard GA Which is very Easy Repair -. I Think so BUT i MUST say this Case That "WOW shit, Again !!!" You guys CAN See. I have Been checked RAM, CHIPSET NB, SB, CPU supply and reup BIOS, RESET signal from I / O. All of these things are good. But till nothing change. I Have no ideas about this case, so would you guys show me how to solve it. Thanks you guys so much.

网友:
what do i need to do now?

网友:
什么来的,看不懂

网友:
外国人啊  有复位 不跑吗,但是 。。但是不知道用英文怎么回答你哦

网友:
YOU need to change zhe mainboard!!!

网友:
是复位灯闪吧

网友:
来自百度翻译:主板GA很容易修复。我是这样认为的,但我必须说这种情况下,“哇靠,! ! !“你们可以看到。我已经检查内存,芯片组NB,某人,CPU供应和reup BIOS,复位信号从I / o .所有这些事情是好的。但直到没有改变。我没有关于这种情况下,你们也会教我如何解决它。谢谢你们这么多。

网友:
yes. the reset lamp go on and off again and again

网友:
先查一下主板有没有氧化,然后再刷bios  如果不行 最后就是桥的问题了  这种一般都是修不了的   看运气

网友:
不懂英文怎么回答啊

网友:
if you can solve it that you can show me how to do by your language. That is not problem

网友A:
技嘉主板复位闪   常见的是下面的原因引起
COM
IO
时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技嘉主板复位闪   常见的是下面的原因引起
COM

谢谢 can you explain for me that why COM is one of the causes?

网友:
麻烦你重新启动灯 chinese ver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