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刷BIOS问题请教

楼主(2014-11-21):
A1502(820-3476-A),BIOS与常见的并不一样,也是8只脚,但扁平而尺寸比其他苹果的BIOS大,试着插进编程器发现不吻合。大神们都是用哪款编程器刷这类BIOS的?

网友:
你就不能直接飞线吗?

网友:
这种要飞线刷

网友:
想办法咯。。。。。。。

网友:
型号是什么哦好像飞线

网友:
小弟想知道飞线该怎么飞啊    使用线直接连到编程器上还是找一个能刷的BIOS  用线连到这个BIOS对应的角上呢?

网友:
直接买料板来拆

网友:
没用,刷了反应也慢

网友:
我一般找型号类似的8脚bios代换。

网友(2014-12-24):
不要刷刷了会变很慢,可以用个转会座刷

网友:
A1502是视网膜的机子吧
我试过换料板的BIOS,结果进不了系统
好像新款的MACBOOK bios不能换了,如果被锁死,只能读信息出来破解再写回去
可是没操作成功

网友:
刷BIOS这样麻烦。。。。

网友:
找一个一样大小的就可以

网友:
或者搭线到编程器刷

网友:
或者买个坐子

网友:
刷了BIOS反应慢或者不进系统的问题 我可以解决。前提是原来的BIOS程序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