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打印机的问题?

楼主(2014-11-21):
把打印机拆掉。一般收费多少?

网友A:
把打印机拆掉是啥意思?什么打印机,什么故障,为什么要拆呀?客户要求拆掉的话看情况收个30~50元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打印机拆掉是啥意思?什么打印机,什么故障,为什么要拆呀?客户要求拆掉的话看情况收个30~50元呗!

一体机 中间的转轴坏了。老板说 换个要几百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体机 中间的转轴坏了。老板说 换个要几百块。

啥一体机呀?也就收200元吧?

网友:
看不懂你的意思  不说型号 不说故障 ,一句吧打印机拆掉 ,你能再简单点吗?

网友:
维修50起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