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啊,BIOS插反了

楼主(2014-11-21):
      G41的板子,刷了BIOS不小心插反了,烫得不得了,取下来用编程器还可以读,但是主板上一脚CS已经0.5V了,好了,ICH7短路了,郁闷当中。

网友:
呵呵,插上的时候,要看第一脚啊。

网友:
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不免有失误的时候。

网友:
细心觉得成败

网友:
我也装反过很多次。但还没发生过烧桥的事情。

网友:
装反过很多次,没发生其他事件。

网友:
不应该烧桥呀,楼主之前桥是否有问题

网友A:
芯片没烧,桥烧了?你想想有可能吗。桥不提供电压,芯片也不给桥提供电压,怎么会烧桥?

网友:
拿下BIOS芯片测量南桥芯片还短路呀。是普遍现象,没有干几次失误的那个人成不了大师,但是以后要尽量刻服这种失误,因为失误就意味着损失。有些失误会涉用到生命,所以那种失误就必须杜绝不要出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没烧,桥烧了?你想想有可能吗。桥不提供电压,芯片也不给桥提供电压,怎么会烧桥?

你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因主南桥的损坏并不需要一定是从供电脚的电压异常才可以造成损坏。简单 的进,从某一个脚加入过高的电压或电流,南桥芯片同样会损坏,是局部损坏,或是能够影响到整个南桥不能工作。楼主的这个情况就是最好的说明,BIOS芯片的通过某个与某个脚击穿后电压流入南桥的某一些脚,南桥就会损坏的。

网友:
人有失手马有漏蹄。不免有失误的时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因主南桥的损坏并不需要一定是从供电脚的电压异常才可以造成损坏。简单 的进,从某 ...

如果芯片击穿电压会窜入南桥,但是芯片是好的,没有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芯片击穿电压会窜入南桥,但是芯片是好的,没有击穿。

朋友,我讲的击穿是让你了解得更加直白,就算BIOS可以读并不能保证本身的某个脚与某个脚不能通过电压去伤南桥,电压也是会通过内部BIOS内部间接流放南桥的,也因为某个电压是瞬时短暂的,一下子本身芯片没坏,流出电压就会损坏其他芯片。比如流出来的是5V电压,进入南桥的某个脚后,有些损坏是很大的。不要跟我说南桥 的质量没这么脆弱。

网友:
我也焊反过,板子都烧坏了郁闷

网友:
维修经验成长的必经之路

网友:
同意楼主,BOOS擦反桥上面还有个洞。砰地一声。

网友:
这真就悲剧了

网友:
对这就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网友:
不免有失误的时候

网友:
哈哈,我也遇到过。看看那里烧了

网友:
BIOS芯片没坏吗

网友:
话说,上次我也插反BIOS了,但我很幸运,没烧板子,重新换过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