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M2200 22寸LED指示灯不亮按开机键无反应维修附BIOS+数据程序

楼主(2014-11-21):
今天修到一台海尔M2200 22寸LED液晶故障为插电指示灯不亮按开机键无反应,主控TSUMU58NWHL-LF-1,全板没有发现腐蚀烧糊,本着供电时钟复位原则,查了资料82脚为VDDC供电脚测0.6V不对. 值阻1K多没短路,仔细查82脚供电脚是由二极管转换过来型号M1,果断料板拆一个型号SSK14代换,0K,插电82脚升到1.8V,指示灯亮按开机键正常图像正常拷机12小时正常,修好.由于这液晶资料太少于是备份了BIOS MX25L1006E+数据程序24C16W上来共享.

海尔M2200 22寸LED液晶BIOS 数据程序.rar

网友:
正好有一台,先下来试试看

网友:
楼主可以请问下你

网友A:
楼主 可以请问下你  Q405 怎么工作的  电流怎么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可以请问下你  Q405 怎么工作的  电流怎么流?

机子顾客已经拿走,没办法帮你测到,我也没这台机子的图纸,没办法帮到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子顾客已经拿走,没办法帮你测到,我也没这台机子的图纸,没办法帮到你了。

pnp的管  e极接了3.3v   b极如果是低电位  那么c极要是什电位啊?

网友:
E极接3.3V,B极为0V-2.6V,C极为3.3V。

网友:
极接3.3V,B极为0V-2.6V,C极为3.3V。

网友(2015-01-07):
好资料,备份待查阅。

网友:
小女多谢前辈指教,跟据前辈指点,我以同样的方法修好了海尔2000M,二者驱动板一样

网友:
资料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型号的美格的也爱出这种毛病  我前两天修了一台美格m2400  电源指示灯 时好时坏 以为是 主芯片的毛病呢 结果换了芯片还是一样  后来才发现 这个板子不正常时 高压电压低  结果是因为那个整流的 二极管不稳定 引起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