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液晶高手请进

楼主(2014-11-21):
今天接个同方LM1930WPT液晶电视,故障为不显示   红灯闪    最后换高压板   驱动板试   不料烧了屏上的U1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身边有同型号的朋友,帮忙看看,能用什么代替。测试U1中间脚和屏线供电相连,1  3脚阻值为003      在线 等谢谢了

网友A:
要是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个1117 3.3v稳压 你在坏的控制板拆一个上去看看
我以前也上过一个 拆了个大个的管子装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个1117 3.3v稳压 你在坏的控制板拆一个上去看看
我以前也上过一个 拆了个大个的管 ...

怎么2脚是供电脚,不懂,请说说,谢谢了

网友:
3.3V的稳压器

网友:
谢谢各位,我试试

网友:
5V转3.3的稳压芯片,1117就可以

网友:
确实是1117稳压管

网友:
装个1117发烫,怎么回事    屏供电进中间脚,觉得1117不对啊    朋友们指导下

网友:
高手们,指点一下,该用什么代替

网友:
换高压板 驱动板怎么会烧那个

网友:
屏线不一样  供电部一样

网友:
还没搞定,高手们说说,装1117发烫,该怎么接啊 谢谢了

网友B:
就是1117.5V转3.3.
主板上一大堆。
你上去发烫。查查是不是旁边的电容,ic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1117.5V转3.3.
主板上一大堆。
你上去发烫。查查是不是旁边的电容,ic有问题。

供电接中间脚码  谢谢

网友:
谢谢各位,是芯片坏了,TB定了芯片,过几天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