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E46A 暗屏小修

楼主(2014-11-21):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邵阳E46A 说是屏幕不亮,但是有声音。初步判断是暗屏,先拆开屏幕拿测机屏测试发现也不亮,好吧乖乖的拆机吧,拆开后测量发现屏接口缺少LCDVCC, 追查它是由+3V转化而来, 测量发现Q20和Q23为5V,从而导致Q20导通拉低了Q21控制极G极的电压,使得Q21无法导通。想使Q21导通那么Q20和Q23的G极必须是低电平,那么Q22必须导通拉低5VSUS,那么ENVDD应该为高电平。追查ENVDD一路信号发现直接进了显卡, 拿热风枪热了一下发现屏幕已亮,上BGA加焊显卡,冷却装机收钱。

网友A:
加焊的容易返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焊的容易返修吧

这个主板显卡里面没有灌胶,应该不会。。。为了拉动市场咱就讲究一下,不是我不植。。。老板报价低,人家不愿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显卡里面没有灌胶,应该不会。。。为了拉动市场咱就讲究一下,不是我不植。。。老板报 ...

额  不肯出钱 那就只有将就用啦   哈

网友:
这机子的显卡很少坏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加焊的容易返修吧

有条件的话,应该可以重新对显卡芯片重新植珠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条件的话,应该可以重新对显卡芯片重新植珠下。

我说兄弟  你老盯着我回复做什么啊  我不是发贴的楼主啊

网友:
我有个掉电的还在修

网友D:
兄弟掉电的直接换显卡吧!我上次修一个E46A不定时掉电差点没搞死我,后来在不掉电的时候我直接跑了一个3D,结果直接花屏,加焊植株都没用,换完显卡到现在快3个月了也没返修

网友E:
笔记本修理的工具太少了

网友:
楼主电路很熟啊。。。支持下,我还要慢慢来

网友:
还停留在保护隔离哪块

网友F:
为什么不直接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条件的话,应该可以重新对显卡芯片重新植珠下。

有问题。。。。。。。。。你俩都是男的吧没结婚的话注意哈性取向不明

网友:
上次遇到得注意了

网友:
这个问题 基本是显卡的故障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直接连起来

直连起来也可以,但时间久了可能会出现白屏现象。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直连起来也可以,但时间久了可能会出现白屏现象。

这样子啊  以前遇到基本都是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子啊  以前遇到基本都是直连

是的,因为直连的话,显卡本身发出的ENVDD工作信号会失去作用。

网友:
我的就是不定时掉电我都不知道下手了多谢楼主提醒我换显卡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掉电的直接换显卡吧!我上次修一个E46A不定时掉电差点没搞死我,后来在不掉电的时候我直接跑了一个3D ...

我的就是不定时掉电我都不知道下手了多谢楼主提醒我换显卡试下好了告诉你

网友:
不错啊。分析的狠详细

网友G:
暗屏里边有没有字
如果有字 还不好搞吗

网友:
今天我也接到一个

网友:
也可以连线也行,思路清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兄弟  你老盯着我回复做什么啊  我不是发贴的楼主啊

嘿嘿  他看上你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笔记本修理的工具太少了

工具有,没价格,所以就简单加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  他看上你楼了

这个还是不要了吧   哈

网友H:
楼主修这个一般是质保多久呀

网友I:
没碰到过显卡暗屏的,不敢相信,,呵呵。学习了

网友J:
一般我都是飞线,不用拆机身,我懒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般我都是飞线,不用拆机身,我懒

懒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碰到过显卡暗屏的,不敢相信,,呵呵。学习了

是显卡不出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修这个一般是质保多久呀

太原这边三个月。。。我在深圳都是一个月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分析详细,值得学习

网友:
这款机器很垃圾,一般是学校里用的,修过很多台基本上就不时间长。

网友:
显卡问题的暗屏  我也遇到过

网友:
加焊推动也是可以的啦。

网友K:
也可以直接飞线,直接给3.3v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暗屏里边有没有字
如果有字 还不好搞吗

有字的,可以直接飞线额,没事就研究了一下,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K:
也可以直接飞线,直接给3.3v电

恩恩,对的

网友:
楼主干净利落真男人

网友:
没有 屏供电  这种一般飞线也行的吧

网友:
一般情况加焊一下好了就行了,只要客户不是打游戏的~!

网友:
暗屏的好修,呵呵

网友:
说起来容易,一拆一装,找图纸,查电路那才是时间

网友:
IO 也影响3.3触发电压

网友:
这机子的显卡很少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子啊  以前遇到基本都是直连

可能闪下吧,一般客户都可以接受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下次嗅到了 注意

网友:
显卡虚焊引起的没有发出屏的LCDVCC开启信号呗!

网友:
实在不行 强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