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显示器S19B360BW闪屏

楼主(2014-11-21):
有一台三星S19B360BW闪屏,开机时闪一下就跳了。请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
是LCD还是LED的呀

网友:
三星首先考虑电容

网友:
你这个呀,是高压的问题,我想也是LCD的,不会是LED,LED不会出这问题,只会三无,或花屏、白屏,或颤动

网友:
只要开机时屏幕能亮,能出图像就说明驱动板和屏大多数是好的,,不需查。重点查高压部分的。

网友:
三星的基本是LED 有备用的就好测试了

网友:
这个型号,屏坏吧。

网友:
我也遇到个这样的问题  屏的问题

网友(2015-01-03):
三星的这个型号,程序丢失的比较多,你把VGA线拨下来试试

三星S19B360BW 25X40 F3D7.rar

99.22 K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