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显卡gv-n660oc-2gd无核心电压但核心有温度(gpu打阻是好的)

楼主(2014-11-21):
换过显卡pwm芯片了  还是无核心电压,,测过高端管G级没有控制电压

网友A:
看看开启电压有没有

网友:
GPU要不单一个供电

网友:
路过学习的,,楼主修好了,说说过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开启电压有没有

33脚没有开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33脚没有开启电压

没有开启电压芯片当然不会工作了,查找电压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