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华硕的本BIOS坏会导致花屏呢!

楼主(2014-11-21):
为什么华硕的本BIOS坏会导致花屏呢!大家帮我回答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
不晓得,是有这问题,但不一定就是BIOS。反正华硕爱坏BIOS

网友A:
花屏一般是显卡的事情吧,怎么跟BIOS相关,不太清楚

网友:
修到过一个,BIOS程序不对导致进系统之后花屏。

网友:
               不关系吧

网友:
华硕本身就是个坑货的品牌

网友B:
BIOS坏会花屏?还没遇见过,楼主遇到的不是什么型号的,下次遇见了也好有个参考

网友C:
到目前还没修到过BIOS会引起花屏 华硕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花屏一般是显卡的事情吧,怎么跟BIOS相关,不太清楚

我修了一个A43S开机花屏  但是刷完bios就不花屏了什么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目前还没修到过BIOS会引起花屏 华硕什么型号

华硕A43S

网友D:
引用 网友B:
BIOS坏会花屏?还没遇见过,楼主遇到的不是什么型号的,下次遇见了也好有个参考

华硕A43S   现在我在想为什么!!!

网友E:
这个真遇到过,一台华硕AMD独显的机器,开机黑屏,没画面显示,外接也是黑屏,装上硬盘的话,外接也是黑屏,但是过了自检,启动系统的时候,外接有显示,显示花屏,换了两个显卡,不行,刷了N个BIOS不行,最后在官网下的BIOS,修改出来刷进去,竟然就好了~

网友:
楼主如何想到花屏去刷BIOS?我是没遇到过BIOS引起的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A43S   现在我在想为什么!!!

台式机显卡有单独的BIOS,本的BIOS里不知是不是也有显卡的一部分,

网友:
华硕的BIOS容易出问题,但目前本人还没遇到BIOS导致花屏的。

网友:
可能是升级之后花的吧

网友:
也遇到过这个机器!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真遇到过,一台华硕AMD独显的机器,开机黑屏,没画面显示,外接也是黑屏,装上硬盘的话,外接也是黑屏 ...

为什么为这样呢!!

网友:
BIOS 中有关于显卡的信息。 比如是否独显优先  双显卡如何分配内存做为显存等等

网友:
可能是BIOS里面含有显卡相关的上电控制程序吧,呵呵,纯粹猜测。

网友:
很难理解吗?你不知道台式机显卡有个bios吗?笔记本上面你找找在哪?bios里面写着关于显卡的具体参数,例如显卡型号/显存容量/频率等,当这些数据出现错误的时候是不是能导致显卡工作不正常?

网友:
遇到过很多这种情况的,所以再修ASUS时先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