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

楼主(2014-11-21):
  我见有好几个人都说铭瑄MS-M3A78EL 不过内存是不是有什么通病呀!!!  各位大神 !!!

网友A:
那你研究出这块,到时给你加分

网友:
断线,bios,桥!!就这几样!!内存本身坏!!

网友:
多换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研究出这块,到时给你加分

我让我们这的大师傅看了下  说是北桥的问题有一个电压 不太稳定   然后换北桥好了

网友:
什么条件都不测,就指望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