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A

楼主(2014-11-21):
联想E43A用可调电源充电,大电流,用适配器充电断断续续,不能充电。为什么?

网友A:
适配器换过没有呢   测试下适配器的输出电压对不对 稳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适配器换过没有呢   测试下适配器的输出电压对不对 稳不稳定

换了  没用呀!

网友:
用适配器 不能充电的时候 查充放电电路呗

网友B:
不知你说的接可调电源大电流什么意思,是充电大电流还是短路的大电流,

网友:
去整下充放电这块!这个应该充放电附近P沟道mos管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你说的接可调电源大电流什么意思,是充电大电流还是短路的大电流,

充电大电流

网友:
这个充放电电路 有的机器不能用可调电源  维修的时候必须用适配器

网友:
你量一下电源接口处得MOS管  应该有一个P管坏了

网友:
隔离电池和适配器问题把,查下隔离保护第2个管子穿没,检查下充电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