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68

楼主(2014-11-21):
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  待机0.001就能正常开机  0.002是不开机不开机时待机下开关无电压  找不到开关供电来源 求助啊图纸我发上了开关是con1第九脚

_ SONY MBX-268.pdf

网友A:
这个9脚直连EC  可能是EC内部置高的   先把EC的待机条件查一遍  看有没有不正常的  不行的话在刷个BIOS  也可以先刷BIOS 再查条件 随你高兴

网友:
kbc
85脚正常的时候有3.3的电压  不正常的时候KR8一端有电一端没电  是不是芯片问题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9脚直连EC  可能是EC内部置高的   先把EC的待机条件查一遍  看有没有不正常的  不行的 ...

kbc
85脚正常的时候有3.3的电压  不正常的时候KR8一端有电一端没电  是不是芯片问题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kbc
85脚正常的时候有3.3的电压  不正常的时候KR8一端有电一端没电  是不是芯片问题呀

在机器不正常的时候  把EC的待机条件查一遍 哪个不正常修哪个   如果都正常 就把EC从拖一遍   如果还不行 可以考虑换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机器不正常的时候  把EC的待机条件查一遍 哪个不正常修哪个   如果都正常 就把EC从拖一遍  ...

enen   主板kbc  bios 都有动过我再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nen   主板kbc  bios 都有动过我再看看

恩 最后实在没办法准备动芯片的时候 也可以刷刷BIOS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 最后实在没办法准备动芯片的时候 也可以刷刷BIOS看看

ec好像是在南桥里边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c好像是在南桥里边吧

EC什么时候搬家了 ???

网友C:
我表示上次就这机器走了弯路尼玛桥ec都换了不行最后刷bios好了、还有新买的ec装上去掉电、换回原来的好了尼玛气死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表示上次就这机器走了弯路尼玛桥ec都换了不行最后刷bios好了、还有新买的ec装上去掉电、换回原来的好了尼 ...

enen  这个bios被人搞过了 估计不是那的问题  你有这个bios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什么时候搬家了 ???

你看看图纸好像就是   去了U16F    u16就是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en  这个bios被人搞过了 估计不是那的问题  你有这个bios程序吗

论坛里面有的但是有两个是不好用的我有买了一个好用、论坛里面也有一个好用的我评论过的

网友C:
妈蛋我有三个给你传上去但是卡着不动啊为毛

网友C:
啊。。。。终于好了尼玛、讯维的服务器是不是挂了。。。这么慢三个附件十几分钟我擦。。。回家睡觉去但愿能帮到你、里面有两个绝对好的一个淘宝买的一个论坛下的。。。。。。剩下的试了好多全他妈骗子卧槽看准版号哈。。。要不是误判尼玛也不至于多花五块钱。。哎。刷了之后一分钟掉电屏幕是亮的但是进系统掉电、不装硬盘也掉、最后换了原来的ec才好了

SONY SVE141C11T MBX-268 REV G DAOHK6MB6G0 BIOS.rar

SONY SVE141C11T BIOS.rar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啊。。。。终于好了尼玛、讯维的服务器是不是挂了。。。这么慢三个附件十几分钟我擦。。。回家睡觉去但愿 ...

ENEN   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妈蛋我有三个给你传上去但是卡着不动啊为毛

嘿嘿 网速不给力吧

网友D:
在不正常的状态下查EC的待机条件,重点查一下64脚ACIN、10脚的LID#.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嘿嘿 网速不给力吧

50m光纤。。。。。。。。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不正常的状态下查EC的待机条件,重点查一下64脚ACIN、10脚的LID#.

嗯嗯  现在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0m光纤。。。。。。。。

那你还卡    别人偷你网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还卡    别人偷你网了吧

不知道下载都不卡的

网友E:
EC和BIOS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和BIOS都有可能.

嗯嗯  现在修好了

网友:
楼主怎么修好的?就是刷了BIOS?

网友(2014-12-26):
楼主修好也不分享一下结果,太扣了,对得起回复你的这么多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