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USB3.0接口的因素

楼主(2014-11-21):
一个客户说他的技嘉的USB3.0的接口速度慢,刚从技嘉售后咨询的结果是:硬盘的接口模式,要在AHCI模式下。二是系统是WIN7或   WIN8系统下,XP是不行的,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情况?

网友:
客户使用的设备也要是USB3.0的 2.0的肯定慢啦 一般win7下使用

网友:
xp 不能很好的支持usb3.0  。外设 必须支持usb3.0 。硬盘必须sata 3   6g。 开启achi 。最好是固态。 win7系统。 拿u盘来说 。我手里的 自己做的 is903主控 +intel的flash 64g usb3.0u盘 。读达到200m/秒 。写100m/秒 。机械硬盘就拖后腿了 。 然后 原生的 z77 usb3.0接口 速度 还能稍快。打比方 最近比较火的 cz80  没有固态 原生usb3.0  速度差很多

网友:
USB3.0的是需要新的系统支持的。

网友:
以前一朋友给我看过一文档,说是厂里面的资料,是有这种说法的

网友:
一是系统支持,二十双向都得是3.0!!三是实际速度肯定没有理论值快!

网友:
系统是WIN7或者WIN8.1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