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5-1106TX 换风扇引发的血案

楼主(2014-11-21):
前天早上,客户带来一台HP的本子 说是用半小时自己关机,拿过机器按电源开关好几次没反应,这是客户拿出一个这样的遥控器说,开关坏了用这个开。
   开机,风扇响,基本上不转。进系统时了一下 没什么大问题,跟客户说要换风扇,报价订风扇,风扇到了拆机换好,装屏跟键盘之前还测试了一下风扇转的很好,电流能到1A多。可装上屏跟键盘以后再开机,电流到0.5A 屏幕背光亮着就不动了 。。。。。。。。。。
倒霉不会吧 ,拆开重新把排线都插了一下,还是老样子。 心想不会吧,这下麻烦了,回想中间没有什么地方操作不当的。赶紧给人家修吧。这时客户正好过来取机器,跟她说明情况:换完风扇不开机了,心想赶紧走吧我研究一下,客户没走就在旁边看着,不能让她看出我慌乱来,打开图纸淡定的研究一会,她终于沉不住气了。准备走了,临走就说一句:给她修好就行。搞不好要赔钱了。压力好大啊,做最坏的打算,中间看了一下淘宝这个主板450元左右。
    也不知道那个排线是管遥控器接收的,直接修原来开关算了,还是这个比较熟悉,接上开关确实没反应,按开关有跳变,\经测量EC 供电、待机、复位都正常 LID_EC#这个信号为低,追查这个信号时跟屏背光在一起的,测D2 两端都没有电,R8 有一端有3.3v
继续追查这个信号还有去到开关板接口,把开关的小板去掉,LID_EC#正常了,找到一个三条腿的元件拆掉可以正常触发了,掉电。。。。。。。。
再次触发电流到0.3多点不掉电,先看看是不是缺供电,大电感PL10 电压0.9v,查图纸是显卡的+VGACORE 图纸上标的1.1V 感觉不对,打值只有2 显卡供电应该没问题
这组供电的PGHWPG相连,测HWPG只有2.1V ,没有被拉低,应该有发出PG了,先记下。
再测二级电压,问题找到了,控制二级电压开关管的+12VALW没有出来只有3v多点。
追查是由待机芯片产生的5V3V下管驱动叠加产生的。
示波器测两组上下管波形都正常,回想之前也修到过同样的,换待机芯片好的,正好手头有ISL6237先换一个试一下,换完待机芯片,打值正常,为防止扩大故障,上电之前先拆掉两组上管,示波器测试波形正常再装上管,这是实地阿林老师教的,还挺管用。
  都装好,再上电直接不触发了,我去。。。。。。待机电流还变大了0.1A,不会短路了吧,测了一下 3V 5V都正常,手摸全板被PD12 PD13 烫了一下,换掉待机正常了。不触发。。。就这样折腾换了3 ISL6237还是老样子,不触发。 头疼,吃饭休息一会。
  吃完饭感觉问题还在这里,正好手头料板有个RT8206 拆下来换上看看,还真管用换上就能触发了,12V还是没有。测PD12第二脚9v多说明已经有一个升压成功了,打值100多应该没问题,相连的都是几百K以上的电阻,就是坏掉一般也不会有问题。实在没办法电压调到10V 烧机试试,一通电主板上亮了一下,烧掉一个东西,再次上电直接短路了,打值0,原来是PC71短路了,换掉阻止正常,再上电直接可以开机了。一看能开机测了几次没问题,也没掉电了,之后提心吊胆的装机每装一个件开机测一下,也没有发现那里的问题。下午终于把机器弄好还给人家了。
总结:以后更换键盘,风扇、换屏、青灰这种简单的活更要细心,本来就赚不了多少钱,并且机器本来就是好的,不小心出问题就麻烦了。
图纸传一下,一直没找到主板上板号在那个位置

网友A:
楼主很强大的维修思路,并且免费给人修好了开关问题,好人啊

网友:
帅帅   越来越给力了哈

网友B:
你总算搞好了,基础不错,,,很赞,,还好没有亏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总算搞好了,基础不错,,,很赞,,还好没有亏本

恩, 长点经验吧。当交学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强大的维修思路,并且免费给人修好了开关问题,好人啊

这样能不被,赖上就不错了

网友C:
还好楼主是有惊无险啊!楼主对广达电路了解的不错呢

网友:
10V的烧鸡大法,强!不愧是讯维出来的,一般没人敢用10V

网友D:
换风扇前没谈过风险的问题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风扇前没谈过风险的问题吗

呵呵,如何谈。我想请教一下。

网友E:
请问楼主,你的意思是之前换上的三个6237都是坏的,最有拆下来的那个RT8206才是好的。
还是说,ISL6237和RT8206不能代换啊?求指教

网友F:
ISL6237有时候的故障真是莫名其妙。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换风扇前没谈过风险的问题吗

我也想知道,换风扇怎么谈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你的意思是之前换上的三个6237都是坏的,最有拆下来的那个RT8206才是好的。
还是说,ISL6237和R ...

前面换过6237以后可能还有其他问题,不确定芯片是否损坏, rt8206是可以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ISL6237有时候的故障真是莫名其妙。

我遇到几次6237 都是12v这个地方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好楼主是有惊无险啊!楼主对广达电路了解的不错呢

还行吧 ,一直修广大的机器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想知道,换风扇怎么谈风险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369063-1-1.html,请看此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呵呵,如何谈。我想请教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369063-1-1.html,请看此贴

网友:
遇到这样的只能自认倒霉,做维修这行的经常遇到清灰出问题的,还有些机器是热机能开,冷机不开的,让维修人员给清灰,清完灰冷机发现开不了,客户会说是你搞坏的,因为他拿来时机器时热的是能开机的。当然也有比较诚实的客户会跟你事先就说的

网友:
越是简单的事情越得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遥控开关是咋设计 的呢?怎么控制主板开机的呢?

没有 细研究, 找半天没找到那个位置接收,遥控器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换风扇前没谈过风险的问题吗

10月份遇见一个拿着hpv3000的来清灰,直接说的拆机可能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I:
10月份遇见一个拿着hpv3000的来清灰,直接说的拆机可能不亮

还是你有远见

网友:
这个有时候不是小心就过去的的,是巧了,那个问都在一块出现了。

网友:
楼主够悲催的,换风扇还免费修个主板,亏了啊,时间都浪费了!!!维修思路赞

网友:
好方法   不好的维修 思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I:
10月份遇见一个拿着hpv3000的来清灰,直接说的拆机可能不亮

你这个人家不会掉着屁股跑掉吗

网友K: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值得考虑一下~~~静电惹的祸吗

网友:
太倒霉了不过也好,可以学经念

网友L:
这种主板最多200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种主板最多200块钱。

淘宝 统一400 起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值得考虑一下~~~静电惹的祸吗

拆装 的时候挺注意的,上面的塑料绝缘胶带我也没有 动过,。。。。装起来就不开了

网友:
这个主板我又不是没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I:
10月份遇见一个拿着hpv3000的来清灰,直接说的拆机可能不亮

那还敢让你拆啊 ,

网友:
太给力了…………楼主好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人家不会掉着屁股跑掉吗

hpv3000显卡门事件,让多少人买房买车了,我不说说真不亮了,买个显卡都得200多,其他的机子我没报风险的

网友:
确实要细心啊

网友:
搞好了还不错像这种一般也没有什么好担心

网友:
可能是板子电路问题。。

网友:
我们都是2V左右烧

网友:
修机器任何时候都要小心……楼主思路清晰啊,那么有耐心修好了……

网友:
楼主这个还好修好了

网友:
维修有时候很有风险

网友:
还好!搞定了!思路很好

网友M:
查图纸是显卡的+VGACORE 图纸上标的1.1V 感觉不对,打值只有2 显卡供电应该没问题

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M:
查图纸是显卡的+VGACORE 图纸上标的1.1V 感觉不对,打值只有2 显卡供电应该没问题

不懂?

大电感PL10 电压0.9v,查图纸是显卡的+VGACORE 图纸上标的1.1V 感觉不对,打值只有2 显卡供电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查图纸是显卡的+VGACORE 图纸上标的1.1V 感觉不对,打值只有2 显卡供电应该没问题

不懂?

是 大电感PL10 电压0.9v,查图纸是显卡的+VGACORE 图纸上标的1.1V 感觉不对

网友:
没有亏本就行了。

网友:
换个风扇,怎么搞出这么多问题,不至于啊,还搞坏了供电芯片,二极管,稀里糊涂的,又搞好了

网友:
看来干活都要小心噢。

网友:
唉 又想起去年 给k42j清灰搞得机器不亮  心中阴影啊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什么时候也能到这种程度

网友:
很正常的 这情况

网友:
楼主技术运气双丰收,不像我上次接到一个被坑了的机器。

网友:
清灰尘确实要很小心。我有一次清一个11"的SONY小本,紧揍型的,拆都很难拆,一大堆小件,清好后费了很大功夫装好。还好正常亮机收钱走人!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客户过了不久就回来了,说摄像头不能用。我想可能是忘记插线了,又重新拆了,检查都插好了线。可能接触不良吧,重新插下,进系统测试OK,全部装好,晕倒,又不能用。左搞右搞,最后查到一个小螺丝顶线了.

网友:
前半段越看头越大,这个问题,要不是烧机能烧出,指不定多少难修呢。这个也不一定是换风扇导致的,说不定倒霉了,电容刚好到期了,哇哈哈

网友:
LZ好人啊,给免费修

网友:
好机子拆出问题会不会是手主的静电造成的呢?拆机确实有风险,要谨慎呀!

网友:
拆装坏的不是没有,遇见的特别少

网友:
真倒霉,修笔记本风险太大了!!上次 温度高 ,青灰完毕,结果北桥搞短路了!!!!

网友:
上个月修了个X201,小本子,升压二极管上只有9V,老是开机掉电,后来把量来量去,拆了一个料板上的二极管,换上后好了,难查~~~

网友:
还好不是什么大问题,这种问题我修得挺多的

网友:
运气不错啊你

网友:
修不好就倒霉了

网友:
风险这东西 遇到还是少的 但是还是要说说的

网友:
老爷机 很正常 做生意哪有只赚不赔的 有时候就得费点时间 甚至吃亏

网友:
楼主很强大的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主修好后 那个遥控能用了吗? 为什么换个风扇就遥控不能用了呢 那个开关不开机 是他原来的问题呀

网友:
还有 用遥控 开机的 是怎么控制的 还没见过 ?????请教

网友:
楼主 基本功 不错 要是我 真的 就倒霉了 嘿嘿

网友:
赚钱不容易,还是报风险的好,好人咱报风险了也能修,不咋地的人吓走了更好,免得出点意外赖上咱!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
佩服楼主的技术

网友:
这种换风扇清灰坏了的 一年总会遇到一两回 特别是华硕K42这种神机

网友:
出现这样的情况确实挺悲剧

网友:
我发现一个问题 ,技术再好,当出现意外的时候总会心虚,第一件事情就是淘宝查查价格哈。 楼主思路很好,技术很赞。恭喜楼主度过难关

网友:
那是他原来的问题,应该不是你搞出来的

网友:
6327的问题 不开机的好多吧?

网友:
是要小心心啊。。

网友:
挣着卖白菜的钱,干着不要命的活

网友:
有惊无险现在事事小心

网友:
还好修好给客户了,不然 真麻烦了

网友:
楼主的理论好强大啊,学习了!

网友:
QT6的板子用不了450

网友:
理论实践能力强

网友:
pc71才是原凶。

网友:
帖子不错,佩服楼主才干,知识挺丰富的!学习了,

网友:
以后修机器要小心啊

网友:
呵呵,维修饭不好吃啊,弄不好就赔钱的,楼主修的挺好!

网友:
搞不好亏钱啊,

网友:
你用10V烧的哪里啊 我一般都是从0.5V开始烧 慢慢调 摸到烫 你用10V直接烧到亮啊 牛

网友:
楼主的思路真好,这种问题遇到过,咱做维修的要细心啊

网友:
换风扇搞成这样真是亏大了 还好修好了 做维修还是细心点好啊

网友(2014-12-23):
还没遇见过带遥控的机器

网友:
亮机的都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