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安装独显驱动蓝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4-11-21):
Bios独显关闭进系统使用一切正常,集显情况下装独显驱动,安装中蓝屏报错显卡 重启。哎……悲剧来了啊。直接给客户报价换显卡后开始修,1加焊显卡没反应故障依旧,换显卡依旧,才知道不是显卡问题,经验有时害死人啊。可能bios出错又刷程序,还是依旧。不能在这样修了,老老实实的找呗。问题肯定是在显卡这里,显卡各供电信号都ok,查到显存供电发现问题了1.5v不出。U11 g极没电压   1.5v不通。因为客户在等就没修了直接飞线拉电。装机 进系统 装独显 ok。 以后修机还是要先大体查查在动桥啊。

安装集显驱动蓝屏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0805-1.html

网友A:
高手   多少会是系统的问题   没想到你的硬件的问题

网友B:
这种问题都是先查软问题,没想到是硬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   多少会是系统的问题   没想到你的硬件的问题

呵呵,这故障肯定是先试系统了啊,

网友:
一直以为驱动跟软件对号,还有硬件引起的。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都是先查软问题,没想到是硬问题

是的 5分钟排除软件 确定显卡  后来还是走了好多弯路

网友:
装个完全板的系统,再装官方的驱动程序啊

网友:
是显卡供电引起的蓝屏,不是驱动,不是BIOS?呵呵,学习经验了

网友C:
这种问题 肯定先排除软件啦  我跟楼主有类似的经历 不过我的是 不是硬件问题  我搞了硬件 结果是软件问题

网友:
楼的经历使俺长见识了,以后要是碰到类似的问题可以借鉴维修

网友:
通常都先想到 是系统问题    经验只能参考

网友:
这故障少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 肯定先排除软件啦  我跟楼主有类似的经历 不过我的是 不是硬件问题  我搞了硬件 结果是软 ...

呵呵 是的 通常不都先软件 硬件  简单 困难。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呵呵 是的 通常不都先软件 硬件  简单 困难。

恩    修好就行了  收钱   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    修好就行了  收钱   哈

呵呵呵   就是                       就是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Q74短路击穿或本身G级相连的控制工作信号出问题为高电平状态都会引起。

网友E:
我目前没有修过显存供电故障的机子,已经加分

网友:
可以改集显的

网友:
改集显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网友:
维修要细心啊!不然麻烦啊!

网友:
应该先软件后硬件的

网友:
厉害  这都想到了

网友:
我会直接改集显,,免得以后出毛病

网友:
电压不出,应该不多吧,学习了,下次遇到又有一个参考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目前没有修过显存供电故障的机子,已经加分

也是这次才遇到,要不也不会换了显卡 刷了bios。

网友F:
前几天遇到过Y470 装显卡驱动就进不了系统· BIOS里面有没有关币独显的选项·  最后直接装个系统· 不打显卡驱动了·  看了很多帖子说是显存问题·  修起来麻烦·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遇到过Y470 装显卡驱动就进不了系统· BIOS里面有没有关币独显的选项·  最后直接装个系统· 不打显 ...

有 bios里有直接关独显

网友:
个人认为一般能认到显卡的话 显卡的供电算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 bios里有直接关独显

我没有找到·  是什么英文字母

网友:
没想到你的硬件的问题

网友:
显卡缺少1.5v电导致了蓝屏的,真没遇到过

网友(2014-12-24):
U11在那里阿 哥们

网友:
不错,虽然走了弯路总之搞定了就OK了

网友:
我只想知道版号是多少

网友:
这个好像 是通病  不过我没修到过

网友:
我不赞成楼主那句“经验有时害死人”。如果经验丰富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了,其实加焊不行就要考虑显卡周边的电路问题,这种显卡不容易坏。

网友:
这个问题是通病吧     你没逛论坛看看嘛

网友:
这可能也是设计缺陷

网友:
高手   多少会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结果只要能修好   能收钱  那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Y470 这个故障是通病,我现在修机器,都会提前到基地看看,有没有通病,

网友:
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学习经验 这电不出就这是蓝屏?

网友:
修机细节很重要

网友:
这个经验好啊,楼主的行动也说明一点,不要动不动就干显卡,有时干了也白干。还是得认真查问题所在,

网友:
显存供电没有的故障!

网友:
学习了。真的很少见啊

网友:
改集显 顾客不同意 很多

网友:
这种情况肯定先搞软件,最后才硬件,不可能一来就拆机,多麻烦呀

网友:
能搞好还是很有技术性的,看了楼主的焊接技术比较好。搞了一圈还能赚到。

网友:
不管怎样,,谢谢楼主。。。

网友:
长见识了!!!!1

网友:
这个是通病呀

网友:
这帖子很好,呵呵,要是没查的话估计都去换显卡了。

网友:
这经验好啊,先收藏起来,以后能少走弯路还节少成本

网友:
很多时候都会选择直连,方便快捷!!

网友:
这个可是通病哦 嘿嘿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前面遇到一个华硕的K55装独显驱动蓝屏,最后只用集显草草交工了!

网友:
这个机器爱烧毁显卡供电的1.5V mos管

网友:
我遇见的都是那个管子烧掉了

网友:
每次进来都有收获啊,感谢分享

网友:
好厉害啊,太强大了值得学习

网友:
LZ说的飞线搞定,是短接ds级么?

网友:
经验害死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