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不出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4-11-21):
dell N4050

   这台机器是同行拿过来的,这个同行原来我给过名片他,而且也离得很近,前两天找上门来了,接机后上电源电流跑到0.33A 就不动了,客户说先拿到其他远的方去修了没修好,就拿到我这里来(舍近求远的,最终还是过来),看来是二修啊,打发客户走后,马上拆机,拿起裸板观察了一下,看看一修哥动了哪里,桥被吹过,CPU供电IC干过,还有CPu边上的三个晶体管吹过,BIOS刷过。其他地方没有动过。

    上论坛把图纸下载下来后就动手开始,既然电流跑到0.33,而且是自动触发的,按开关只是看到电流往下到0.28又自动跳回0.33,再按也是这样,长按一点反应也没有,先别管触发这一块吧,量电压看看,经过一轮测量,除了CPU供电和集显供电没出来后,其他电压一切正常,也映证了一修哥干了CPU供电ICICVT1316,如下图:

这个是新IC上网找了一轮一点资料也没有,看到很多人在论坛也在找这个IC的资料,可是没有,没办法,只好认了,只能自己干了,测IC的12,43,42脚,分别有5V,3.3V,4,5脚SVID有0.78,0.95V,6脚En脚有3.3V,看来主要条件满足了,怎么会不出电呢,难怪IC有问题,拿起风枪一阵猛吹,再上电,还是一样,没半点变化。难道是驱IC有问题,看了一下图纸

    PU4202,pu4203,板上找到这两个芯片,原来就是CPU旁边的几个晶体管,第一次看到这种芯片。难怪一修哥曾经猛吹它,正常情况来说,这种晶体管应该坏的可能是比较少,它是由主IC VT1316发信号进行驱动它而出CPU供电的,量了3132333536.37,电压为0,打值正常,看来还是在主IC这一块,看样子应该是主IC出问题了,赶紧下单订个新IC回来。趁着等IC的时间,走一下时序吧,这桥是6X的桥,看了一下图纸的时序,发现这时序走的是5X系列的时序,分明是绘图员画图太多了思路没清醒过来,

   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0.85V正常后发PGCPU供电IC作为IC的开启脚,然后CPU发SVID给IC进行开启供电,6X系列的板正常来讲应该是CPu收到桥发过来的,procpwrgd之后,cpu才发送SVID给供电IC进行开启供电,呵呵,记得迅维的黄老师提醒过,不能尽信图纸,不知道前面的一修哥会不会被图纸迷倒了,测的VT1316 6脚EN脚正是来自五角IC pu4801的0.85V的PG ,经测量是正常的3.3V,前面也测了SVID是IC的4,5脚分别有0.7几V和0.9几V,那么上示波器看看,看波型如何,一目了然.

   从波型看来CPu已经正常发关SVID给IC了,那也就是说,前面的时序已经正常走完了,下一步就是IC向驱动IC发送信号开启供电,但是没有,所以等芯片到来真相就会大白了。

   今天芯片终于等来了,迫不及待的换上,三下五除二的干了上去就上电,有时有多大的希望就有多大的失望,还是一个鸟样,TMD的,时序走到这一步了就好像炮弹都装上了就是开不了开炮,照理就是IC这里的问题了,没理由啊,拿出放大镜对着脚位看看芯片四周,看来芯片没焊好,有几个脚虚焊的,这种芯片脚比较小,所以焊的时候得小心加仔细,加焊了一轮后再上电,发现电流变化了一点,上到了0.37了,看来电压有点要出的样子,操起万用表就插下去,果然电压出来了0.1V,这也验证了,是芯片没焊好, 再次加拖确定没问题上电,这次终于炮弹发射出来了,电流一路狂飙到0.9,亮机了,但是没高兴多久就掉电了,又自动触发又是一路狂飙,又是亮了,亮不久又掉,来了几次最终停在了0.01,再触发只能上到0.04,难道还有其他问题,拿掉CPu之后,发现还是各大电压一切正常,抓个波波看看,

   还是CPu供电的问题,是供电不稳啊,引起掉电了,
又重新再加拖一轮,还是没效果,尼玛啊,这都快亮机了,还来这一手,拿起风枪对着一阵猛吹,再用镊子轻压一下,冷却后上电,终于delL 亮出来了

    来来回回的整就是CPu供电的问题,这种新IC引脚很细,拖的时候得很小心,确保每个引脚有拖好,不然很容易由虚焊引起不出供电,此机修复,各位有分加分,没分捧个场也好。

 会员2258232元2022-9-27 17:21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坚持自己的判断,最终成功修复

网友A:
思路清晰    定力也不错  望多多分享   加分鼓励

网友B:
有示波器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清晰    定力也不错  望多多分享   加分鼓励

谢谢,我会加把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示波器真好,

是啊,从基地出来就没有用过,时间太长了,直到最近才买了,

网友C:
SVID在这里是不是电压识别信号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VID在这里是不是电压识别信号呢?

是的,由CPU发给IC的电压识别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厉害看来楼主的操作不错嘛

还在路上呢,路还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由CPU发给IC的电压识别脚

这个SVID识别脚用万用表测量应该是高低电压组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SVID识别脚用万用表测量应该是高低电压组合。

6以下的是以VID组合,6开始的是以I2C总线来发SVID

网友:
设备全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SVID识别脚用万用表测量应该是高低电压组合。

或者你可以看看图纸,就知道

网友:
还是要有个好老板才行啊,

网友F:
这种QFN芯片现在焊接很有心得,可一次确保不虚焊。

网友F:
因为有虚焊就可能导致烧上管,烧CPU,千万不可有失。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因为有虚焊就可能导致烧上管,烧CPU,千万不可有失。

有道理,因为这种脚实在太细,铬铁头又大,

网友:
这种有时序的图纸简直就是大爱

网友G:
有个E49L也是CPU供电出不来,,也是这种管的供电形式,,,,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个E49L也是CPU供电出不来,,也是这种管的供电形式,,,,难搞了,

慢慢搞,总能搞出来的

网友:
实地学过的就是不一样,反正我是不知道5x和6x有那些不一样

网友:
楼主学的好呀!思路不错…

网友:
这种机器没住过cpu供电。

网友:
和我想的一模一样,看了前面就猜到了,思路很清晰,坚定自己的想法,才没有绕远路,赞一个!!!和我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网友H:
感觉LZ会返修,好像上次也遇到一样的情况!~~这个CPU供电是不是没有MOS管那种,只直用BGA封装的那种芯片驱动???
如果有返修,说一声,一起研究一下!!

网友:
我在想  上家为啥没有换个新的IC呢?

网友:
这个芯片没有 遇到过啊  ,维修的 思路很 清晰,很给力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二修的本本很难搞,技术不错。。

网友:
思路很好,坚持自己的判断,最终成功修复

网友:
先看看CPU供电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也是确定IC问题了,不然一般都会焊几次不行就怀疑别的地方问题,然后找不出来就放弃了,而且那时序还坑人。。

网友:
一般换件时,我也喜欢用镊子轻圧一下。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图文并茂       值得学习

网友:
因为这种脚实在太细,铬铁头又大,

网友:
楼主修的很顺手嘛,果然理论很扎实,佩服

网友:
我修过一个,死活不出u供电,刷bios好的

网友:
我只能说焊工还是要过硬啊~~呵呵~~

网友:
不错,估计之前一修哥也应该是芯片没焊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QFN芯片现在焊接很有心得,可一次确保不虚焊。

能说一下焊接心得吗?我的焊接水平基本锁定在初线阶段。

网友:
引用 网友I:
修复后SVID电压还是0.78,0.95V吗?感觉这两个电压应一致才对!没有示波器只得重视万用表测电压了。

刚开始我也觉得有点问题,但是波型让我不太怀颖了,所以是在安全线之内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觉LZ会返修,好像上次也遇到一样的情况!~~这个CPU供电是不是没有MOS管那种,只直用BGA封装的那种芯片驱 ...

外围件没有MOS管!集成在芯片内!这样的设计思路害死人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J:
虽然被一休哥干了CPY供电的地方,但还是被楼主强大的理论锁定CPU供电IC!顶一个……SVID的电压只有零点几伏 ...

一修哥,除了干 过IC,桥和驱动IC也被加焊过。好在没有加死,不然就麻烦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K:
cpu才发送SVID给供电IC进行开启供电  那6脚的EN不也是开启信号吗,搞晕了

我的理解是6脚的EN是控制芯片启动的,cpu发送的SVID信号是与芯片进行通讯的,根据不同型号的CPU提供不同的工作电压!所以说SVID不是芯片的开启信号,是芯片识别CPU的数据。

网友L:
很强劲的功力,这也修好,给力
示波器要怎么用,可以教教不

网友:
引用 网友L:
很强劲的功力,这也修好,给力
示波器要怎么用,可以教教不

想学到迅维去学吧,迅维才有功力

网友:
吹这些小IC最喜欢看锡自动对位了

网友:
楼主讲的很好,就是干活不细心,你换了芯片都不在放大镜下先看看焊好了没,就上电,这还好是空焊了,要是连锡,冒烟了,你估计的傻眼了

网友M:
它是由主IC VT1316发信号进行驱动它而出CPU供电的,量了31,32,33,35,36.37,电压为0,打值正常

请问楼主:31,32,33,35,36.37 是主供电IC上的什么脚,作用是什么?为什么电压为0,打值正常,看来还是在主IC这一块,就断是主IC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M:
它是由主IC VT1316发信号进行驱动它而出CPU供电的,量了31,32,33,35,36.37,电压为0,打值正常

请问 ...

主IC给驱动IC发的信号脚啊,正常应该是1点几V以上,还有,没去芯片前打值和去主芯片打值都正常,加之从驱动IC图纸看它除了供电接地,就剩下来自主IC的几个脚,加之它是晶体管材质做的,正常坏的可能性不大,所以断定还是主IC,换种说法不是主IC带驱动IC而出电的,工作量肯定主的要比次的要大得多,出问题的可能性也不用说了吧,不知道我的回答满意不?如有不足也请指教。

网友:
现在QFN的芯片引脚都变小了,不好焊。特别ASUS的很多,越加焊越糟糕,我一般是加好锡,焊上再用放大镜看看,没事就成

网友:
又重新再加拖一轮,还是没效果,尼玛啊,这都快亮机了,还来这一手,拿起风枪对着一阵猛吹,再用镊子轻压一下,冷却后上电,终于delL 亮出来了
楼主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修哥,除了干 过IC,桥和驱动IC也被加焊过。好在没有加死,不然就麻烦了

嗯!就怕一休哥把东西修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QFN芯片现在焊接很有心得,可一次确保不虚焊。

说说焊接技巧吧  这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的理解是6脚的EN是控制芯片启动的,cpu发送的SVID信号是与芯片进行通讯的,根据不同型号的CPU提供不同 ...

分析的太有道理了,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两回事,en是芯片的开始工作的开关点,芯片要工作前提条件要满足吧,那SVID就是芯片的工作条件之一, ...

恩,现在搞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QFN芯片现在焊接很有心得,可一次确保不虚焊。

有什么好方法吗?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