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笔记本无线故障求助

楼主(2014-11-21):
笔记本无线信号显示连接,打开两三个网页后就又打不开网页了,无线禁用再打开后又是打开两三个网页后就又打不开网页了,重做系统和换无线网卡板了,故障现象一样,请高人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
等高手 来解答

网友:
楼主检查了你家的无线路由器与猫以及总网络是否正常了吗

网友:
硬件代换下看看喽

网友:
试用USB无线网卡比较一下看,如果效果一样,你把网费交给谁就找谁去,

网友:
1、用有线网试试;
2、换个浏览器。

网友:
试一下笔记本的有线能上不,如果能上无线网上找问题吧

网友:
刷BIOS试试  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刷BIOS吧,说不定是这笔记本的BUG

网友(2015-03-19):
把路由器重新调一下,可能是路由器设置的问题,也可能是系统的问题,总之是软件故障,我上次处理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