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救 电池充电短路 单用哪个都可以开机

楼主(2014-11-21):
东芝C850来的时候是不开机  换Q6010 6011后可以开机  现在接上电池后就短路  单用电池也可以开机 各路大神门帮忙看一下哪里的问题大 芯片换过

网友:
短路烧机啊

网友A:
看看充电芯片周围有没有掉件,更换EC试试

网友B:
短路时Q6011发烫  不应该是它的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充电芯片周围有没有掉件,更换EC试试

充电短路跟EC应该没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短路时Q6011发烫  不应该是它的事吧

恩  公共点短路 公共点这边也会烫的  在找找别的地方   测一下公共点的对地值是多少  全为0的话 基本是滤波电容 100左右的 可能是MOS管

网友:
估计是你换的管子跟原来的不大一样,我原来也遇见过这种的问题

网友C:
Q6010 6011这两个MOS管发烫一般都是本身短路击穿或公共端阻值对地短路引起的,你可以测量下公共端的阻值情况。

网友:
我遇到过出假公共点,烧了p管。ec也烧了,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Q6010 6011这两个MOS管发烫一般都是本身短路击穿或公共端阻值对地短路引起的,你可以测量下公共端的阻值情 ...

用电源开机正常电池开机也正常   说明公共点位置应该没有问题吧   无意间发现先接电源再接电池可以正常充电 接上电池再接电源就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电源开机正常电池开机也正常   说明公共点位置应该没有问题吧   无意间发现先接电源再接电池可以正常充 ...

这种情况应该是电池那边的MOS管有问题吧

网友D:
电池的放电管击穿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的放电管击穿了吧!

都正常  也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