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2N68-LA REV6.02 BIOS

楼主(2014-11-21):
华硕代工 HP主板HP M2N68-LA REV6.02   BIOS
请认清板号REV:6.02,如果是6.01或5.00会不过内存等问题

网友A:
楼主你确定不是来抢的吗?要10个下载分?

网友:
刚才下载测试了 楼主的BIOS是可用的。

本人主板问题:
清空BIOS 第一次可以自动开机     第二次开机屏幕黑屏没有任何反应,刷BIOS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确定不是来抢的吗?要10个下载分?

多少分下载我不会设置5分还是10分呀?系统默认就是10分哦

网友:
这个真贵啊   你们都什么毛病啊  我的这个开机不显示啊

网友B(2015-01-16):
我的板子刷上去还是不过内存,板号是M2N68-LA  REV:6.02 都刷了几个BLOS了,就是不过内存,代码跑到C1不动,不亮机。不知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板子刷上去还是不过内存,板号是M2N68-LA  REV:6.02 都刷了几个BLOS了,就是不过内存,代码跑到C1不动 ...

不行,就搞下北桥试下
这个北桥也爱出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板子刷上去还是不过内存,板号是M2N68-LA  REV:6.02 都刷了几个BLOS了,就是不过内存,代码跑到C1不动 ...

对了,我忘了,我还有台机器刷BIOS不亮,上BGA搞北桥就亮了,直接搞北桥吧

网友(2017-07-01):
感谢楼主,正需要呀,这板子北桥也容易坏呀!

网友(2019-06-27):
我机器现在报警,刷你的试下,

网友(2020-11-10):
感谢楼主,正需要呀

网友(2021-05-04):
有时报警有时不报警试试看

网友(2022-03-21):
不行,就搞下北桥试下
这个北桥也爱出故障

网友:
我这个是开机不显示,供电都有,cpu没温度刷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