坑爹的联想L-A690 R2.0

楼主(2014-11-21):
一块联想L-A690主板二修,目测北桥和BIOS被干过,拿来时不跑码00,风扇转;
重植北桥,跑吗D0 EE,测电池跳线电压3.3正常,CMOS跳线3.3正常,换电池无果,之后刷BIOS,论坛下了N个还是一样EE,不知道怎么搞了,求救...

网友:
是不是桥坏了,按时序量应该能修好,努力细心些。

网友:
桥坏的几率大

网友:
EE 内存的SPD正常bu

网友:
桥坏直接报废了,X宝上二手的才一百来块钱。

网友:
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主板放电,再换个新电池

网友:
do E没有意思

网友:
这个代码的话,还是北桥没做好,或供电还有问题

网友:
这样的现象基本是北桥问题。我修了好多这样的板子

网友:
这个二修机,修起来是很麻烦的,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确定那个桥没有坏呀,可调电压表里面跑的是多少呀

网友:
联想有的机子是比较坑爹的

网友:
呵呵!这板子最好搞了啊!!电池,cpu,桥 就好了!!

网友:
电压都正常,还是北桥坏了引起的...谢谢大家的踊跃帮忙,板子已经报废,换一块二手板了...

网友:
要注意COMS电池的电压是不是3V,一定要用表测量一下, 还有,跳线帽上也要测量一下,要细心,能修好。

网友:
北桥坏了    我这有 2片都是这故障已经  ok

网友:
我这里有2块这样的板子  不会都是北桥的问题吧  电池都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