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HP CQ40电流到0.8不亮机

楼主(2014-11-21):
       今天是一个充满阳光的假期啊机器是惠普CQ40 英特尔平台独显,板号la-4103。
       接过机器下电池上电流表电流一路飙升到0.8左右这个像是不过显卡,也算是通病吧。拆完机后发现这台机之前也被修过显卡也被加焊过很多次。先不管了上BGA在说。在吹完显卡之后试机,没有问题后把风扇改了常转后装机好了就上电又不行了。心想是不是装机时没有装好就又在搞了一次还是一个样电流0.8左右。再去加焊了显卡回来试机又好了,这次特地等显卡凉了在试果然又不显示了。这个应该是显卡不行了给客户报价换显卡同意了就放在这里,晚上看来要加班了。
        料板翻了一下找到一块摔坏的板,把显卡取下来做BGA植球,说起来这也是第一次在外面植球还好在实地练习了一下做得还算顺利。把植好的显卡换上去后就在试了一下还是亮机了看来第一次植桥算是成功了。不过也不能高兴得太早这次特地等显卡凉了以后再试了一次机OK了呵呵 可以安心的下班了。第二天来把机器装好在试了一次进了系统感觉没有问题了,就打电话给客户过来拿。下午客户过来后再试机又不行了
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因为客户把它的电池装进去了,电池拿掉机器一切正常。
       这是我出来第一次植桥做BGA,与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A:
什么情况,是电池坏了吗?

网友B:
也不拷机就交货呀,返修是当然的,至少要用大师压一会,看看正常不。

网友:
隔离有问题吗

网友C:
像换显卡这类的故障  修好后 最好是  大师 压一压 保险 另外楼主说显卡被加焊过很多次了  这样的基本上显卡就没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是电池坏了吗?

嗯,是电池有问题

网友:
显卡本身就加焊过楼主还加了两次肯定不行啊我一般都换新的

网友:
是电池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不拷机就交货呀,返修是当然的,至少要用大师压一会,看看正常不。

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像换显卡这类的故障  修好后 最好是  大师 压一压 保险 另外楼主说显卡被加焊过很多次了  这样的 ...

嗯,学习了!

网友:
这机器有问题,你查下显卡的1.1V电压。 我估计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笔记本修理的工具太少了

网友:
好奇怪的故障啊,后来解决了么?

网友D:
电池问题还是隔离问题

网友:
直接换主板  主板也便宜

网友:
这机的显卡9300最好是换新版的,不然还得出问题

网友:
表达不清楚,没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问题还是隔离问题

是电池问题哦

网友:
充电电路问题?

网友:
奥,我以为电池隔离呢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CQ40 LA-4103故障和你的一样换了全新的还是不行   杯吹啊

网友:
还没有人看懂,搞的显卡

网友:
多谢经验分享,诚心感谢!

网友:
多谢经验分享,诚心感谢!学习了,技术不错

网友:
不过显卡

网友:
顶贴回复,拿分走人

网友:
换个充电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