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的疑难案件--光驱读盘的问题(疑难案件已经解决,真的是奇葩问题,我不明白)

楼主(2014-11-21):
华硕P8H61-M LX 1.01光驱读光盘进PE可以,但是进系统后,不能打开光驱里面的光盘内容。说光盘已损坏。

在没开机的情况下,光盘放在光驱里,开机后可以读可以用,然后把光盘拿出来,在放进去,又读不到了。

光驱,光盘,数据线,内存,CPU,电源,系统XP WIN7都换过,只有主板没换了。

无果。
请问这是啥问题。谁遇到过。

我拍了几张图:
【没开机之前放入光盘,进系统后可以读到盘】

【也有容量】

【更能打开】

【把光盘拿出来再放进来】

【就不行了,读不到了】

【也没容量了】

===============================================
解决方案:
1:以上换了不少东西,不行,我在批发商那里拿了一片一模一样的主板,重装系统,还是一样。无果。
2:把光驱,硬盘,电源,主板 拆出来试机,无果。
3:无耐之下,只有硬盘没换了,抱着1%的希望,拿了个旧硬盘试了下。
奇迹发生了,可以了。怎么试机都可以了。

希望能帮到大家,以后别走弯路。

一般解决此类问题,都是四步曲:
1:换数据线
2:换光盘
3:换光驱
4:换系统

我这机是另类。哈哈奇葩     搞了好几个小时。谁都没想到会是硬盘。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主板记忆问题,你恢复一下BIOS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主板记忆问题,你恢复一下BIOS试试看

试过了。没用

网友:
U盘代替光盘用啊

网友:
U盘方便多了

网友:
这个客户有点怪,他有一张光盘,是他老妈70大寿录的视频,是光盘的。
一定要用以光驱。
我这也是没办法啊。
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网友B:
为什么不重装系统试试呢

网友C:
这故障挺奇怪 期待结果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D:
看你的描述 ,  好像没换过主板上的SATA接口,换个口试试看 还有 光盘有没有换过。 试下其他光盘

网友E:
光盘太花了吧清洗再试一下

网友:
换个光驱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重装系统试试呢

兄弟,麻烦你把我的贴子看完在回复。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光盘太花了吧清洗再试一下

兄弟,麻烦你把我的贴子看完在回复。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描述 ,  好像没换过主板上的SATA接口,换个口试试看 还有 光盘有没有换过。 试下其他光盘

兄弟,麻烦你把我的贴子看完在回复。呵呵

网友:
兄弟,麻烦你把我的贴子看完在回复。呵呵

网友F:
兄弟你不能换台电脑把光盘的文件放在其它盘,再传过来吗?赚钱才是前提,这么一个疑难案件搞半天。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兄弟你不能换台电脑把光盘的文件放在其它盘,再传过来吗?赚钱才是前提,这么一个疑难案件搞半天。

客户就是要用这台电脑,然后用这个光驱,光盘。。。。我也很头痛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客户就是要用这台电脑,然后用这个光驱,光盘。。。。我也很头痛啊

换别的光盘可以打开吧,要是可以说明老人家的光盘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别的光盘可以打开吧,要是可以说明老人家的光盘有问题的

换了我装系统的光盘也不可以
但是进光盘里的PE系统又可以,
说明在DOS下,光驱是可以用的

网友H:
请问你就使用他光驱没换过光驱试??????  你光驱出盒一次后不认光盘,是你的光驱没有被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你就使用他光驱没换过光驱试??????  你光驱出盒一次后不认光盘,是你的光驱没有被复位。

请看清内容。在回复,谢谢

网友I:
主板光驱部分数据地址线对地阻值打过了吗?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故障挺奇怪 期待结果

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主板光驱部分数据地址线对地阻值打过了吗?正常不?

问题已经解决。答案在贴中

网友:
难道是硬盘也会引起不兼容的

网友:
可能硬盘的ID与光驱的ID起冲突了吧

网友:
真是奇葩问题哦!!硬盘也会导致出现这样的情况啊!!现在的问题真是越来越多样性了啊!!

网友:
你用他自己的硬盘装过系统吗?

网友:
算是疑难杂症范畴

网友:
结果有点出乎意料了

网友:
应该是硬件的兼容性的问题。

网友:
这个故障我遇到过,全盘重新格式化,重装系统。一次OK。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
证明电脑出问题哪里坏都可能引起,故障

网友:
感觉BIOS清一下应该解决问题

网友:
好奇葩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你就使用他光驱没换过光驱试??????  你光驱出盒一次后不认光盘,是你的光驱没有被复位。

徐总,修个板牛逼。维护还是我经验足。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请叫我雷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