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1117dt-adj输出脚短路,南桥是不是挂了呀。

楼主(2014-11-21):
昨天拿来一块 IBM F19R0837 GV 主板。
按开机键不触发。pci a14无电,再量lm1117dt-adj输出脚没电,有5vsb输入,片子很烫,南桥也有些温度。
量了下1117的VOUT短路,把VOUT相联的电容拿下来测还是短路,把1117拿下来测板子VOUT脚的焊盘仍短路。
板子上有两组USB,一组两个口,其中一组两个USB口打阻短路,另一组两个口不短路。
这种情况是不是可以确定南桥挂了。我这里没有BGA台子。
请大家帮忙看下谢谢了。

网友:
最好是把外围的芯片测一下,再确定是不是桥,必竟桥是大手术。

网友:
把短路的那组usb接口拆下来吗?没有图纸不知道该动什么地方了。

网友A:
3VSB短路先拆网卡再南桥。

网友:
外设有3.3Vsb的片子先摘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SB短路先拆网卡再南桥。

非常支持4楼!!得先拆网卡啊11!!

网友:
有九成把握的南条有问题了

网友:
估计是南桥挂了

网友:
谢谢大家了,板子我打了报费了,请人家换新了。

网友:
...........报废干嘛!!你没有BGA,别人有啊,借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