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双击文件夹总是打开新窗口的问题

楼主(2014-11-21):
本人用Win7X64位旗舰激活版,但是发生了好几次的这样事情,不知道坛内的兄弟是否也同样有这样的困难曾经发生过了。

软件操作问题Win7双击文件夹总是打开新窗口一双击就弹出一个新的磁盘窗口,下面有图

这样很是不方便,不知道怎么就这样了。
关于在百度搜过那些方法都不行啊才来这里求助。

网友:
用百度这个不行

网友A:
是不是键盘问题

网友:
这个也还是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键盘问题

是鼠标双击,没有用键盘。有招吗?

网友A:
取下键盘试试啊

网友B:
那就单击右键选取打开吧

网友C:
下个右键管理器试试,还有设置下默认程序……

网友:
一般右键第一项为打开,你的是第二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单击右键选取打开吧

这们是可以的,但是怎么双击就不行了说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下个右键管理器试试,还有设置下默认程序……

还是不行

前几次我都是没办法了重做系统的?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下键盘试试啊

还是不行还是不行

网友D:
这很正常吧,默认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很正常吧,默认就是这样

不是的,默认是打开一个窗

网友E:
没有遇到此现象 期待结果

网友:
有百度了一下说是可能是中了autorun病毒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遇到此现象 期待结果

谢谢支持啊,还是没有解决啊,你也帮忙看看吧,谢谢你了

网友:
进PE系统试下 可以装个系统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