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00

楼主(2014-11-21):
我遇到一台B300的一体机,刚开始时大短路,就是公共点大短路,后来修复了,能开机,测试正常,后来客户用料15天后出问题又开不了机
待机0.015,待机有开关上也有3.3,按开关也有高低高,后来我测了EC工作条件都正常,就是RSMRST的电压不正常0.8V,我测了对低阻值也正常,后来我手动复位,这个RSMRST上面有个10K接了3.3V,我就用镊子把那个10K短接下,那个RSMRST电压就从0.8变3.3V正常,待机也从0.015变到0.1A吗,然后就可以开机,我刚以为这样修好了,测试都正常,我喊客户来拿,结果当天客户没来,我第二天打开测试都正常,后来第三天客户来了,我接电通又不开机了,后来我拆开手动复位下,又能开机,你们有谁遇到这个问题,很烦!!!!!!!!!!!!!!!!!

网友A:
电阻的阻 值  测没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阻的阻 值  测没测啊

测了,正常,我换个新的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了,正常,我换个新的正常!!!!!!!!!!!!

你换个新的电阻 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新的电阻 好了?

没有,还是不行,就是用几天就需要手动复位下,又可以用料!!!!!!!!!!!!!!!!!

网友:
刷BIOS  不行换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还是不行,就是用几天就需要手动复位下,又可以用料!!!!!!!!!!!!!!!!!

你说外接出来两根线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外接出来两根线咋样

你太聪敏了,客户也是这样说的,叫我给接2个线出来,开不机,它手动付位,靠了,我说那样不行最后我不想搞叫客户加钱换个同样的板子!!!!!!!!!!!!!!!

网友B:
最后客户同意了呵呵,麻烦,我这就是不想客户拿过来返修,老板看到不爽,我自己麻烦,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客户同意了呵呵,麻烦,我这就是不想客户拿过来返修,老板看到不爽,我自己麻烦,呵呵{:4_113 ...

我也是打工的能花钱不麻烦的事情就花钱哪里那么蛋疼的事情那天天烦的要死

网友D:
把与之相连的都换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与之相连的都换了,看看

兄弟换风险太大,以后不能换购了,单买成本要800,换购300元,所以大动就不要聊,赚不了钱还配生意不能做!!!!!!!!!!!!!!

网友:
3V 5V PG 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