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求个思路~

楼主(2014-11-21):
本人新手~!有说的不清楚的地方请见谅~!
机子是联想B460,此机正常待机电流0.006左右。有时能开机进系统使用一切正常!有时按开机无反应!拆机接电源!待机3,5V正常触发,电流到0.08不动了!此时待机3V只有0.4V,待机5V为0V。电流依然是0.08.求个检修思路~~!谢谢

-------------------------------------------------------------------------------------------------------------------------------------------------------------------------------------------------
已解决!维修过程如下:
1,因为待机时3V 5V 电压 波形 是正常的,于是用示波器抓取触发瞬间3V 5V的波形!发现5V波形抖动后掉下!3V平稳下降!断定5V电路有故障!
2,决定烧下5V电路,电压调到5V,电流2A。烧~~电流显示才0.2左右。烧不出来~~!于是,给它加个瞬间大电压!电源咔嚓一声~~~~~!
3.再小电压烧一下,摸到CPU电源芯片发热!换之~~

反复开关机!故障不再出现!至此修复~!

网友:
讯维出来的这点问题不会就难住你了吧!检查3 5V供电啊

网友A:
我记得这机器正常待机应该是0.04吧,待机芯片边上有个249K的电阻容易腐蚀,引起不稳定,

网友B:
应该是待机 3 5 V有短路了  烧一下看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待机 3 5 V有短路了  烧一下看看吧

烧过了烧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这机器正常待机应该是0.04吧,待机芯片边上有个249K的电阻容易腐蚀,引起不稳定,

249K和100K电阻也是更换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过了烧不出来~~!

烧不出来的话  3  5V 所到之处的滤波电容 仔细看一下 有没有颜色不一样的

网友:
加大点电压烧,应该可以烧出来的。主要摸待机这一块。

网友:
有时候进系统一切正常。应该没短呀。主要还是待机方面,待机触发为0.4的时候查查看是否芯片不良?供电,EN,反馈如何。但此机通病是铁皮管坏。

网友:
触发后 3 5V拉低? 是不是后继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微短,我基本都没烧出来过,下次试一下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