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出来探讨下,什么原因会引起VR_ON 掉呢

楼主(2014-11-21):
机器是宏基 LA-4495P ,通病掉电,现在排除通病问题那个大电容,排除温度导致的掉电,经查发现VR_ON 比其它电压甚至S3都先掉,用VRON 对比其它所有电压,都是VR先掉,包括时钟开启 复位也测了 BIOS  EC换新 CPU供电IC换 ECPWROK 应都可排除,请大神们出来探讨一下,会是神马原因导致VR有问题呢。。。。迷茫中。。。。。。。

网友A:
补充,机器可以亮机 维持2秒左右掉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补充,机器可以亮机 维持2秒左右掉电。。

开启电压掉就换发出信号的芯片试试吧

网友C:
前几天修到个Y460也是VR_ON时有时无,HWPG有后才有VR_ON,各供电PG割了一遍还是老样子,一恼,直接把3V上拉和HWPG飞线连一起就OK了。呀,成铜牌维客了,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修到个Y460也是VR_ON时有时无,HWPG有后才有VR_ON,各供电PG割了一遍还是老样子,一恼,直接把3V上拉 ...

恭喜   升级    掌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恭喜   升级    掌声

我这台不行  强制拉开启也是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启电压掉就换发出信号的芯片试试吧

EC  发出   已换新 同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修到个Y460也是VR_ON时有时无,HWPG有后才有VR_ON,各供电PG割了一遍还是老样子,一恼,直接把3V上拉 ...

呵呵,这样也行啊。

网友D:
VR_ON 掉的话  就拿VRON_ON跟所发出他的芯片的开启做比较 看谁先掉

网友:
比 温度   ICH PWROK    复位  时钟开启   ECPWROK  各个单元系统供电   S3  S4 S5  rsmrst 都要先掉,指教下还有哪些没测的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VR_ON 掉的话  就拿VRON_ON跟所发出他的芯片的开启做比较 看谁先掉

比 温度   ICH PWROK    复位  时钟开启   ECPWROK  各个单元系统供电   S3  S4 S5  rsmrst 都要先掉,指教下还有哪些没测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比 温度   ICH PWROK    复位  时钟开启   ECPWROK  各个单元系统供电   S3  S4 S5  rsmrst 都要先掉,指 ...

VR_ON是怎么来的  转换的 还是哪个发出来的  如果是转换的 就查转换前的那个信号 如果是哪个发出来的 就查发出来这个信号的芯片的条件来对比  打个比方 VR_ON是EC发出来的 你就拿VR_ON跟EC的供电 时钟复位做对比 明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VR_ON是怎么来的  转换的 还是哪个发出来的  如果是转换的 就查转换前的那个信号 如果是哪个发出 ...

明白了 多谢你,是EC发出的 仁宝代工LA-4495P

网友:
刷过BIOS 一样的

网友E:
这个信号的上一级的呢,是提前掉,还是后面才掉的

网友F:
不用管这个信号,按掉电的思路来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信号的上一级的呢,是提前掉,还是后面才掉的

VRON 先掉,比任何电压 PG 及S3 都先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用管这个信号,按掉电的思路来修

请兄弟给点维修方向 ,

网友:
引用 网友D:
VR_ON是怎么来的  转换的 还是哪个发出来的  如果是转换的 就查转换前的那个信号 如果是哪个发出 ...

跟EC 个脚对比一下,发现EC发出CPU 控制风扇EN_DFAN1 后掉,与好板对比这个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VR_ON是怎么来的  转换的 还是哪个发出来的  如果是转换的 就查转换前的那个信号 如果是哪个发出 ...

发现EC发出CPU 控制风扇EN_DFAN1 先掉   不是后掉

网友G:
你换的电容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修好了没,动了神马东西

网友H:
产生开启信号前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换的电容不会有问题吧

不会是电容问题因为VR先掉

网友:
引用 网友H:
产生开启信号前的信号

此板仁宝代工,你查查图纸 LA-4495P  VR 应该是延时后才发出

网友:
绝大多数是EC吧

网友:
EC 换了  跟EC的个脚对比过了都是VR先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