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41MXE-V 跑D4,D5维修

楼主(2014-11-21):
昨晚客户拿来一机,说是不亮机,插上诊断卡,跑到D4,D5,重新插拔了一下内存,故障一样,于是拆下板来,换上内存,故障还是一样,不插内存跑E0,内存报警,上假负载,条件一切正常,,BIOS刷过,桥压过,故障还是一样,还有假负载上的VTT电压有两个测试点,一个测得0.85V,另一个为1.65V,拿正常的板测到这两个电压属于正常,请问各位这故障出在哪里了?求解

网友:
内存时钟呢

网友:
1.65那个电压不对,顺藤摸瓜

网友:
内存时钟都正常

网友:
VTT电压1.65V有点高了

网友:
桥坏的几率大

网友:
加旱北桥就好了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断线

网友:
内存SM总线,SPD电压

网友A:
这样的话重点考虑一下内存的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重点考虑一下内存的控制了

加旱北桥好了,客户拿回去说10分钟左右就会花屏,加上显卡会卡死,准备换板

网友:
0.0 恭喜楼主换板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