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G41T-MlxV2 跑码 D0 98 E0

楼主(2014-11-21):
内存没有电压,CPU0.89,桥,时钟供电都不正常,本人新手,不知从哪下手,求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估计很多又要回复822排阻了,

网友:
供电都是内存先出的,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在修其它…。

网友A:
内存没供电先查内存供电芯片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先把内存供电修出来,其他的也许就好了

网友:
呵呵。按时序去修吧,不出的搞到出了为止

网友:
按时序去修吧

网友:
建议参加一个远程吧,事半功倍的

网友:
按供电的检修思路进行维修

网友:
换内存,刷BIOS,查内存相关的电路

网友:
查桥边上822排阻

网友B:
有可能就是断线了,看看主板反面

网友C:
看主板的上电时序吧 一般都是先内存供电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吧,如果各个供电都正常的话,华硕板北桥有问题的几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没供电先查内存供电芯片条件是否正常。

内存周边要么就是5V要么就是2.2V左右,就是没有1.5V,挠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主板的上电时序吧 一般都是先内存供电

主板上电的话,先D0,98,D0,98,然后就是E0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就是断线了,看看主板反面

看过了,没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这个型号的·············我前天刚搞了一块···········就是 CPU 风扇 供电脚 边上不是有一个822排阻嘛···· 我换了这个···就好了········可能是我瞎碰的  不过你可以去试试  我用万用表欧姆档 打阻值 这个822 排阻确实有一个性能不良的··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  我这也碰到这难题了

网友:
822排阻试试

网友:
822排阻,bios旁边的吧应该

网友:
内存没有电压,CPU0.89,桥,时钟供电都不正常——看来你还是懂得时序的!就按这个顺序修。

网友:
换BIOS旁边的822试下

网友:
多看点维修视频就知道了。说是很难说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