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60 没有待机电压3V 5V

楼主(2014-11-21):
PQ4  的G级  跟D级都是20V 电压      S级没有电压,电压就卡在这里了 ,,,,所以电压还没有到公共端   没有19V       后面3V  5V   也没有,      我需要查哪几个条件?

网友A:
楼主去查下ACOK,正常应该是个高电平。

网友:
建议楼主继续查G级的控制信号的来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去查下ACOK,正常应该是个高电平。

这个脚我量了一下    有5v的    接下来这么查?

网友B:
不明白的建议报名迅维的培训 !

网友:
建议楼主参加实地培训,到时你会发现这种问题基本能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的建议报名迅维的培训 !

谢谢啊,经查发现时PR166开路导致的,换了之后现在开机0.17电流掉电,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