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 ,麻烦解答下 这两个信号怎么回事

楼主(2014-11-21):
EV_LVDS_VDDEN 和int_LVDS_VDDEN的区别   这两个信号是集显和独显的么

网友:
碰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谁来帮帮我,ACER 4738G
接VGA接口显示正常,接屏白屏

网友A:
如果屏和屏线无问题,确定是主板问题的话,白屏一般都是屏供电没有,强拉一个3V看看能不能亮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屏和屏线无问题,确定是主板问题的话,白屏一般都是屏供电没有,强拉一个3V看看能不能亮先~

测试了下 3.3v  18.0V  个电压都有,接外接VGA显示 我怀疑是独立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了下 3.3v  18.0V  个电压都有,接外接VGA显示 我怀疑是独立显卡出问题了

屏如果有3V供电,不可能是白屏~有供电会是黑屏,没有屏供电,只有背光亮,才是白屏,

网友:
都是屏供电开启,一个是用独显发出,一个是用集显,就是桥来开启

网友:
如果是白屏就查一下u1这个芯片3脚有没有3.3v电压,然后1脚有没有输出3.3v屏供电

网友:
白屏应该是缺屏供电造成的。

网友:
从主板上屏线接口往回查,看那个信号不正常

网友:
屏线是好的吗 最好检查下

网友:
可能和信号没关系,显卡干干看

网友:
先用风枪吹下 然后在看看

网友:
个人理解是集显和触显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