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90GX.故障

楼主(2014-11-21):
安装好新系统后进入系统就(蓝屏),然后就重启,刷了BIOS没有用,请问大师们是什么问题?

网友:
内存电压低了也会这样的问题,示波器查查有没有内存电压有没有杂波

网友:
楼主换过内存没有,蓝屏不一定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内存也换过,没有用,现在重启几次新的故障又来了,就是开机几秒钟后关机,晕啊!

网友:
看内存和条件供电了

网友:
这个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内存、CPU、供电、北桥等都会引起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