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I5-2430M,两片无修G41,WD(500G)硬盘。内付照片。

楼主(2014-11-21):
联系扣扣:1609992845         淘宝交易~~
两片G41 均无任何维修,90元一片~~

WD 台机500G 硬盘,无红绿点,180元,江浙包邮~

笔记本I5-2430M CPU一枚。280元,江浙包邮~

SL400一台,无屏无硬盘无内存,其它在。显卡问题,没有修过。。现150出售

SL400主板一块。显卡问题。 没有维修过。100元~~

N80V  ~~主板坏,屏拆了,显卡是好的(无修 9300M 512M显卡)~!外观很新,A壳还贴膜了。。180元出了

HP CQ 36  板号:LA-4743P  主板目前短路 小修一下,就动过电感一个,MOS管一个,和电阻一个。目前还是短路。其它无动90元~淘宝购过500元。

ASUS F6S 主板。。显卡坏,无修,成色很新。70元卖咧。

SONY VPCEA300C 独立主板,目前显卡坏了。修过一次显卡。其它地方无修~~60元,处理了。

K40IJ主+++K40IE主板 一块主板进系统掉电(无修),一块主板CPU电路维修过(点不亮)
180元。。。

网友A:
G41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1是好的还是坏的?

坏的~!~~~~~~~~

网友B:
楼主 我说下你的这两片G41吧,映泰的那片 不是这个型号我就入手了,我这样说 你不要喷我哈 我是实话实说,相信有修到过这个板子的人知道,这个映泰北桥爱坏,装系统打不上集显驱动 一打上就蓝屏 北桥不良,还有这片板子内存槽靠近CPU座的槽子爱出问题(或者是数据地址线有断线 看不见的断线,内存插在那个槽不过 旁边的可以,技嘉的G41暂时还没发现什么大问题 就是很怕是复位灯闪的这种情况 不知道 你的这两片板子 是不是有我说的这两个情况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我说下你的这两片G41吧,映泰的那片 不是这个型号我就入手了,我这样说 你不要喷我哈 我是实话实说, ...

说实话,我没检测过。。点不亮就放在那了。。映泰是CPU都没发热。。技嘉给忘了。放了好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我说下你的这两片G41吧,映泰的那片 不是这个型号我就入手了,我这样说 你不要喷我哈 我是实话实说, ...

因为无修,收破烂的G41 是60元一片,坏的咋样的都没关系。因为是无修。能多一点是一点。

网友:
早知道我那些没修过的G41到这里来卖,还能卖个好价钱

网友:
硬盘我要了QQ330978210

网友:
硬盘已卖~!!

网友C:
ASUS F6S 主板。。显卡坏,无修,成色很新。70元卖咧。显卡能修不??能修我就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SUS F6S 主板。。显卡坏,无修,成色很新。70元卖咧。显卡能修不??能修我就要了

我显卡是无修的。能不能修好,看你不是看我。。我只能说是我的主板无修。

网友:
有意2430 cpu 和技嘉g41  300出的话qq  395748891

网友D:
笔记本I5-2430M CPU一枚。280元,江浙包邮~
包邮到福建厦门吗?可以的话,有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I5-2430M CPU一枚。280元,江浙包邮~
包邮到福建厦门吗?可以的话,有意

已卖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