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h61G怪故障

楼主(2014-11-21):
主板开机后就自动进入BIOS设置界面,刷了几个BIN没有用,请教大师们?

网友:
插上硬盘就好了!!

网友:
插上硬盘就好  我试过

网友:
见过有些不装硬盘就会这样的,

网友:
是不是硬盘损坏呀,没有硬盘也会出这样的情况

网友:
没有启动项啊!!当然自动进入BIOS设置!!

网友:
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忘记当时是怎么解决的了  哎年龄大了 记性不好

网友:
把BIOS恢复下,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