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50 有待机3、5V 没触发 开关电压拉低

楼主(2014-11-21):
Y550 有待机3、5V 没触发 开关电压拉低      拆下D26  S5_ON#  跟ON/OFF#就正常  装回去就拉低了   D29拆了都不行    之前不小心把EC烧了   然后换了个EC就可以了的    现在又返修了  谁修过啊,,      该怎么查?    求大师解救

网友:
有时候开关有3.多V就 可以触发的     D26是换过了的  还是一样   谁修过啊?

网友A:
查ONOFF/BTN#是哪来的 装上D26就被拉低了是因为 这个信号是低电平 把那两个都拉低了

网友:
查ONOFF/BTN#是哪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看来楼主的操作不错嘛

求助帖,而且上次不小心烧了EC,你这么回复是认真看了还是再说反话?

网友:
ONOFF被拉低,看去哪的,有无电容什么的?开关是在板子上还是线连的?线连的话,不装开关看看电压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查ONOFF/BTN#是哪来的 装上D26就被拉低了是因为 这个信号是低电平 把那两个都拉低了

ONOFF/BTN#就连接着D29的二级管就到开机排线接口了   拆了D29都不行  开关接口也没有进水什么的

网友:
mei yu dao guo

网友:
引用 网友C:
ONOFF/BTN#就连接着D29的二级管就到开机排线接口了   拆了D29都不行  开关接口也没有进水什么的

D26对地阻值多少 不装开关  手动触发测试

网友:
去掉开关板看正常不

网友:
ec质量有问题     一般都 都是ec坏

网友:
看下阻值,在看下上拉电阻,不行还是ec的问题

网友D:
把D26干掉,从EC的开关信号直接飞线到开关上好了。

网友:
把Q45取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D26干掉,从EC的开关信号直接飞线到开关上好了。

这样不能触发的,去掉D26开关上就没电

网友:
拆了那个二极管后测量一下那个脚电压不正常,然后找出不正常的原因

网友:
这个主 开关位置容易内短把开关电压拉低。直接割开关位置的线拉线到D26  再把D26,1脚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