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R086SE 暗频 是LED的没有背光

楼主(2014-11-21):
各位师傅,今天接到一台机子,故障是没有背光可以正常开机接外接没问题,查了一下屏上的电源管理芯片发热,后来装一个新屏还是这个现象,把板拆下来看屏的36脚接到一个3H e三极管上是NPN管控制极没有电压,不知道这个管是那里控制的?怎么修啊“

网友:
量一下主板上的屏接口19V 有3.3有没有电压呀

网友:
屏上的VLED  19V  BL-ON  3.3V

网友:
屏上的VLED  19V  BL-ON  3.3V都有

网友:
新屏装上去屏的36脚是1.3V?这是怎么搞的呀

网友:
这是却电压  仔细对着图纸查那个电压没有出来  还有截个屏接口的图发出来呀不然人家这么看的明白

网友:
外接显示器可以显示,你是没有背管有一点点,一般看不出来关机时可以看到一点光

网友:
换个排线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分享一下

网友:
还没有啊!谁知道华硕F81SE电路图啊?知道主板上是不是一个什么保险的啊?

网友:
测试一下各项电压

网友:
直接弄个个 3.3V就行了。 不用搞哪儿麻烦

网友:
还是没有搞定!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问题?屏线还没有到,先不动天!这个三极管用什么去换啊?

网友:
主板上的这个保险在那个位置啊?

网友:
这里的 三极管全部脚都是3.3V,可以用什么去替换啊
换了屏线也不行?

网友:
RE: 华硕F81SE 暗频 是LED的没有背光

贴片三极管怎么换啊

网友:
那 就是屏 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对着图纸修嘛,,,,,,,,,,,,,,,,,,,,

网友:
为什么把新屏装上去也是样啊?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啊  ? 没解决的话 你试试检测 触点开关 最好把触点开关去掉 不过没有待机了  磁场干扰的那个小的三极管  你懂的  但是得把那一路全部断路  。 要么换个同型号的三极管就好了

网友:
如果没有那样的三极管怎么搞啊》有没有办法给屏直接点亮啊?

网友:
那个触点开关啊?有没有图啊?有没有办法直接点亮屏啊?

网友:
那个师傅可以帮个忙不?我换了那个三极管也是一样

网友:
屏也换过,屏线也换过,触点开关也换过,IO也换过,现在不知道再动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