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3 PLUS REV1.00有复位,不读内存

楼主(2014-11-21):
P8H61-M LX3 PLUS REV1.00有复位,测内存SM总线无读内存动作,写了这个 BIOS好了。

网友:
刚才没传上,重传

P8H61-M LX3 PLUS REV1.00.zip

网友:
鲁大师呀,今天有时间发帖子了

网友:
因为鲁大师,下载分少很多,所以开始发帖了,

网友:
谢谢朋友们的关注,我一直想为坛里做点贡献,无奈我有的你们都有了,恰巧发现坛里都是REV2。00的BIOS,故才将这个REV1。00的上传

网友:
我的板子用I3的CPU 不装内存不报警。换个不是I3 的 CPU 不装内存报警 但是装内存也不显示。什么问题

网友:
sm总线有电压吗

网友(2015-02-02):
还是新的,天天来学习

网友(2017-09-30):
我的跑内存条掉电  不知道什么坏了

网友(2020-07-17):
装左内存可以正常开机使用,装右内存黑屏,但测右内存供电正常。下这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