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VC97

楼主(2014-11-21):
  胜利VC97    400mA和10A的保险都 烧了    电压  电阻  二极管 蜂鸣档 一打到就是为零  但电压档还可以测电压       应该是里面的电路有问题了   请问该怎么查  如果可以指导  自己修好给回指导费

网友:
是这样电流为零吧?

网友A:
两表笔没碰触就显示零。里面电路有短路了。不好修,怎么搞的烧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表笔没碰触就显示零。里面电路有短路了。不好修,怎么搞的烧保险?

被不   懂   又乱来的人  拿去玩就这样了     我之前用了1年都好好的

网友B:
是不是用蜂鸣档量较高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用蜂鸣档量较高的电压?

不知道  是被人拿去乱玩  后就这样了    请问还有的修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  是被人拿去乱玩  后就这样了    请问还有的修么

拆开发个图来看看,VC97有几种不同的版本

网友:
有修的钱,重新买个新的啦

网友D:
传个电路图给你,希望能帮上你

网友E:
换一个更快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发个图来看看,VC97有几种不同的版本

D:\    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发个图来看看,VC97有几种不同的版本

图片不懂怎么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传个电路图给你,希望能帮上你

不知道在那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一个更快些……

再试试看  不得就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