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g开机30分钟掉电

楼主(2014-11-21):
联想e46g开机30分钟左右掉电,请师傅们帮忙指点,多谢!!

网友:
版号:daoll5mb8d0  rev:d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了BIOS不行,在测量下  3v5v的后继电压正常不,还有控制级的电压。

网友:
清个灰   从涂下硅脂  然后 用鲁大师压一压再看

网友:
刷BIOS  应该可以   前提示做好散热

网友:
yi ban san re ba

网友:
应该是有电压不稳,主要查看CPU 供电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

网友:
散热排除了,散热片换了,风扇改长转了,裸板测的,硅脂加了,pe 或dos都掉电,

网友:
用鲁大师测也是半个小时掉电

网友:
散热不好呗  联想散热都不太好

网友:
清灰尘,做下散热看看

网友:
注意一下RTCRSM这个信号